最近搞光纤通讯,不知道那个激光对人伤害多大?

楼主(2015-11-05):
最近在搞光纤通讯,那个只有20mW 1550nm、1310nm ,但是看不见,估计眼镜很难避免被照到,不知道又没有什么防护眼镜。

网友:
晒太阳都不怕

楼主:
小时候睁着眼睛看太阳,哈哈

网友:
一般问题不大,担心眼镜被照到,可以买专门的激光防护眼镜的,可见光和近红外不可见光都可以,一般200-2000nm都有衰减作用

网友A:
你让搞激光切割的怎么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让搞激光切割的怎么想

尼玛,所以搞好防护啊,万一弄瞎了这辈子就靠党了

网友B:
千万不要对着眼睛看........那东西搞不好就会受伤的!以前我们也是很多的10GB光纤.................不过是核心网交换机,都是现成的SFP+模块,现在不是有100GB的了吗?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SFP+、QSFP、等等从1G到40GB。。。100GB这东西真是要技术啊!当时用的IXIA250....有单板是100GB的....技术非常领先啊!

网友C:
20mW鸡光功率非常大 了,小心不要对着眼睛,眼角膜很珍贵的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0mW鸡光功率非常大 了,小心不要对着眼睛,眼角膜很珍贵的哦

那我我是绝对不会蠢到直接照眼睛的啊,怕他照到什么物体上反射到眼镜啊

网友:
20mw,况且这种不会照到眼睛

网友:
楼主做的是ROF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我是绝对不会蠢到直接照眼睛的啊,怕他照到什么物体上反射到眼镜啊 ...

那你怎么确定这么大能量的激光都是汇聚到一起的?
如果不是的,发散、衰减后能量还有几何,
能把所有能量都反射回来将是如何的一种反射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千万不要对着眼睛看........那东西搞不好就会受伤的!以前我们也是很多的10GB光纤.................不过是 ...

这些SFP说不定是我做的产品了

网友:
只要不把工作中的TOSA对着自己的眼睛就行,没那么吓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些SFP说不定是我做的产品了

日立电信的。。。。。40GB/100GB这东西又贵又好啊!IXIA尽然是全速双工运行的哦!

网友:
搞激光的话第一课就是激光安全啊。激光对人眼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,所以激光安全非常重要。激光发生器一般都会标注安全等级的:
1级:是指通常工作条件下安全的激光器,即使在光学元器件上观察光线内部,也没有危险。(约为0.39 mW以下)。
1M级:是指 302.5〜 4,000 nm波长范围的激光器,在通常条件下为安全的激光,但在光学元器件上观察光线内部是危险的。
2级:是指400〜700 nm波长范围的可见光激光器,通过眨眼即可保护眼睛(约为1 mW以下)。
2M级:是指400〜700 nm波长范围的可见光激光器,通过眨眼即可保护眼睛,但在光学元器件上观察光线内部是危险的。
3R级:是指302.5〜106 nm波长范围的激光器,直接观看光线会有危险(约为5 mW以下)。
3B级:是指直接观看光线会时有危险的激光,观察扩散反射的光线通常是安全的(约为0.5W以下)。
4级:是指发生危险扩散反射的激光器。存在导致皮肤损伤或发生火灾的危险(约超过0.5W)。

网友:
最好是根据你的激光波长买相应OD值的激光防护眼镜,安全第一。

网友:
不要长时间对射,经常移动眨眼,这种看不到的光刚打到是感觉不到的,睡一晚起来就有感觉了

网友:
都是突发光的吧,发光时间比较短,还是比较安全的。

网友:
竟然好多人说是安全的,搞这个工作不懂防护,损害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。
说安全的人基本是想当然或用菊花思考的。

网友E:
你让那些操作3KW激光切割机的人怎么活?
人家都是裸眼直接看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让那些操作3KW激光切割机的人怎么活?
人家都是裸眼直接看的!

激光切割器很危险的,不要说把眼睛弄瞎,能直接烧个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激光切割器很危险的,不要说把眼睛弄瞎,能直接烧个洞

切20MM的钢板就像是切豆腐

网友F:
只要不在焦点上,基本没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只要不在焦点上,基本没事。

不懂的真的不要瞎掰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懂的真的不要瞎掰掰

打标机,焊接机都玩过。曾经设计过激光焊接机电源。

网友:
所以你们以为中国的产品为什么成本能拉那么低?

网友:
激光投影,里面的蓝色激光管好多个,功率24瓦,衰减后投射到屏幕上的功率不会小于10W,求坛子里的行家来科普下!是否伤害眼睛,个人感觉,与单位面积上照射功率相关?

网友:
激光投影,里面的蓝色激光管好多个,功率24瓦,衰减后投射到屏幕上的功率不会小于10W,求坛子里的行家来科普下!是否伤害眼睛,个人感觉,与单位面积上照射功率相关?

编辑原因:10秒两个回复,居然重复了!有劳版主删除。辛苦辛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激光投影,里面的蓝色激光管好多个,功率24瓦,衰减后投射到屏幕上的功率不会小于10W,求坛子里的行家来科 ...

暈死了,那個光發散了。而且是可見的,很多激光是不可見的,波長,剛好給皮膚吸收

网友:
首先应该想象通信激光是怎么传输的,不是平行成一束的 ,光纤里面的光几乎都是折线传播
所以不能离开光纤,离开光纤发散了损耗非常大的,不信你拿个大探测面探头的功率计测量一下就知道了
切割机一方面功率大,一方面一个通过什么设备把光都汇聚到一点了吧,不一样的
20mW 13dBm吧,离开足够距离,不碍事,当然最好没事也不要找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