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嘉立创论坛上的AD输出gerber文件出现的错误

楼主(2015-11-05):
最近在嘉立创做板,根据
sz-jlcbbs.com/restore-2082-1-1-all-1-1.html
上面的教程,输出gerber文件,在过孔上显示大写“A”或“B”
使用的AD15

网友:
不会导Gerber,即使按照说明导出也不会验证对错!从来都是源文件的飘过~

网友A:
不是错误啦,你看下A,B在哪个层就明白了,A,B是用来说明钻孔种类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错误啦,你看下A,B在哪个层就明白了,A,B是用来说明钻孔种类的。。。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