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E转本地总线的桥芯片,或者直接支持的ARM芯片?开发板?

楼主(2015-11-05):
如题,主要用来控制串口和做些控制。
南京WCH的主要不知道芯片在工作温度、可靠性怎么样??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每人在弄这块的东西?

网友A:
PEX8311,为什么不用FPGA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X8311,为什么不用FPGA呢?

FPGA有免费的IP吗?不熟这块
另外驱动实现是不是较为麻烦?

网友:
有免费ip,需要自己写驱动。

网友B:
FPGA弄PCIE有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电脑上电的时间和FPGA上电的时间。 FPGA你没有很强的经验搞不好的,即使有全套的代码资料给你。

建议LZ还是用PEX的方案搞比较好,可靠而且成本比较低。

网友C:
pex8311,好用,不过不便宜,30多美金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ex8311,好用,不过不便宜,30多美金。。。

那些PCIE的卡都在百八十块的,这方案做的不是卖不出去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PGA弄PCIE有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电脑上电的时间和FPGA上电的时间。 FPGA你没有很强的经验搞不好的,即使有 ...

PXE的方案能介绍几个常用的吗?
刚刚在找这方面的资料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些PCIE的卡都在百八十块的,这方案做的不是卖不出去了!

是的,只能把东西做好卖更高的价格。

网友(2016-03-03):
可以用南京WCH的芯片试试,驱动和开发板都比较齐全,或者PLX(现在已经被安华高收购)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,但是这些芯片貌似小客户不好买,价格也比较贵,200+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PGA弄PCIE有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电脑上电的时间和FPGA上电的时间。 FPGA你没有很强的经验搞不好的,即使有 ...

上电时间还是很好控制的,加个延时电路就好了,当然也可以选用microsemi的fpga,这个上电速度非常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