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:单轴加速度传感器可用于物体垂直方向偏移角度吗?

楼主(2015-11-05):
是这样的,工程中,需要用一种配件,垂直方向,应该是45度,这个物体很薄,现场空间较小,所以想,用一个什么产品能测试是否垂直方向是否倾斜45度, 但是没有找到,于是看到了,陀螺仪,角度传感器,加速传感器,一大堆,概念比较模糊,所以,我想用个最便宜,最简便的方法,来测量是否倾斜为45度,求推荐,图示如下:

这是像这样的一个构件,就测一个角度。

网友A:
手机软件里有个叫SmartTools,可以测手机的倾角
把手机放到一个PCB板上,PCB再引出一个窄条去测量

若自己做电路,估计MPU6050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机软件里有个叫SmartTools,可以测手机的倾角
把手机放到一个PCB板上,PCB再引出一个窄条去测量

以后要做成测量工具,要普通人员都能操作,用手机,只是临时解决。而且件数比较多,一天要测几十个呢。就是要简单,和可靠

网友B:
保证配件水平放置的话是可以的,但是待测面是平面么?看你的图也不是平面啊,难道你是用画图随便连了一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保证配件水平放置的话是可以的,但是待测面是平面么?看你的图也不是平面啊,难道你是用画图随便连了一笔? ...

是的,构件,默认,就是水平的,即使有点不平,也当它是平的了,是用画图软件,随便画的一笔。

网友C:
我不想打击你,但是,少年你这个思路不对.
在生产现场给工人用的,那算工具,而且你这边看起来是做检测或者装配基准的,那得算检具.
这类东西,一般越简单越好,最好一个铁块子解决,简单而且来的快.越精密死的越快,自己开发特别不划算.

其实换个思路,垂直45°(你这里没说垂直于啥,姑且认为是铅垂线是垂直90°,如果是其他基准面就更简单了,做个检具完事),那不就是和水平方向成135°么,水平仪是现成的吧?能买到工业品吧?
那不就简单了,给水平仪做一个支架或者托板之类的(水平仪一般装三脚架所以一定会有安装位置),有一个135°的检测面,检测面贴到待测工件上看水平仪读数咯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不想打击你,但是,少年你这个思路不对.
在生产现场给工人用的,那算工具,而且你这边看起来是做检测或者装配 ...

是户外,分散比较差的环境中,地形复杂,所以不适合固定一处检测,二是检测处空间较小,高度相当较低,我个人的想法是,这个东西,应该是一个长条形小块,按照倾斜面靠上去,按住某个键,锁定读数,再拿出来看数据,因为构件处,空间小,亮度小,至于角度,是相对于铅垂线的夹角,角度,不是固定的,说45度,只是假设是45度,角度可能会是10~60的一个变化量,就是要量出,具体的变化量是多少的意思。

楼主:
单轴加速度传感器,哪位朋友用过,推荐一个型号啊,最好有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