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.杜洋的 3216电子时钟.是怎么实现的.我感觉IO都够用

楼主(2015-11-05):
如题.
他的地址: http://www.doyoung.net/works/mini3216/index.html

单片机是用的51的 48个IO

点阵貌似是单片机直接驱动的.但是呢..  3216 这么多点.应该要32列16行来控制..
然后他上面还有温度.光,按键.时间,bz..这..IO怎么够用呀..

实在想不通.
请教大大们

网友A:
锁存器,串口转并口

网友B:
我猜是"反向并联",就像两个引脚的双色二极管一样.
3216就是两个1616反向并联,正向通电时亮一半,反向通电时亮另一半,所以只需要16+16个IO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锁存器,串口转并口

但是你看他的板子.什么器件都没有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是"反向并联",就像两个引脚的双色二极管一样.
3216就是两个1616反向并联,正向通电时亮一半,反向通电时 ...

奥..我在琢磨琢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是"反向并联",就像两个引脚的双色二极管一样.
3216就是两个1616反向并联,正向通电时亮一半,反向通电时 ...

奥..真的哦..原来是列并联来.行单独控制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是"反向并联",就像两个引脚的双色二极管一样.
3216就是两个1616反向并联,正向通电时亮一半,反向通电时 ...

学习了~充分利用资源

网友:
STC被杜洋玩得NB坏了。
不过STC驱动能力还真是不错。一直以为AVR驱动能力强,现在看STC一点不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