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科普。这些都是什么元件

楼主(2015-11-06):
机械手控制箱。最后一个是全图。

楼主:
第四 第五个是什么东西呀?

网友A:
电源滤波器,和电阻

网友:
滤波器和伺服电机的制动电阻!

网友B:
图1  台达  变频器
图2  自制PLC  或控制板卡
图3  伺服驱动器
图4  滤波器
图5  一般多是:刹车电阻,配合伺服电机用
图6  电气控制柜,主件 含4个伺服驱动器、一台PLC,

综合上述,楼煮 是个     电气小白

网友:
答:是电气元件。

网友:
5楼基本是对的
图2还有一种可能是六轴控制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1  台达  变频器
图2  自制PLC  或控制板卡
图3  伺服驱动器

我是学单片机和Linux嵌入式的大四狗。很少接触这些。其它都知道是什么但是不确定,那个制动电阻就真的一点不知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滤波器,和电阻

是直流滤波器吧。

网友(2016-04-19):
就认识变频器

网友:
高级玩意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