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学一下如何用FPGA去控制高分辨率液晶屏,选什么开发板?

楼主(2015-11-06):
想学一下用FPGA做液晶RGB控制器,分辨率可以上到1920x1080就可以了,后面再用RGb->mipi 或RGB->lvds
选择什么样的FPGA开发板好,有没有推荐的?谢谢

网友:
我做的板子可以

网友:
主要是看你想做什么样子,如果单单只是点亮那就很容易了的

楼主:
就是类似做一个LCD control,但比RA8875什么的简单得多
可以外部STM32写入数据到FPGA,然后FPGA作为一个LCD CONTROL去控制高分辨率液晶

时序等参数预先设置好在FPGA,也就是说对一个LCD要单独写一些FPGA程序,外部STM32写入数据,
做一个最简单的LCD数据传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