综合中OBUF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5-11-06):
各位莫友好:
      最近在学习的时候,遇到一个问题,为什么assign的赋值会出现OBUF呢?因为个人以前的理解就是线上赋值。请各位莫友指点。
      代码如下:
  module zonghe_test(
       input  wire clk,
                 input  wire rst,

                 output wire [7:0] result
    );

assign result = 7;

endmodule

综合出来如图1所示

网友:
楼主是电工吗?

网友A:
我的理解,你的模块要输出驱动外设,那么对驱动源来说是电阻,对被驱动者来说是电容,那么,你的端口能驱动多少个外设?
这个时候,我们就要对芯片进行建模,我们假设这个端口的外设是10个LED,我们可以使用set_load命令来设置,对内部来说,就要
选择合适的CELL来搭建这个电路,我们会添加BUF来提高驱动能力;
我猜想,OBUF就是用来做这个的;

另外,对端口来说,驱动能力,最大转换时间和最大扇出是三个最主要的参数;

如有不对的,希望纠正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理解,你的模块要输出驱动外设,那么对驱动源来说是电阻,对被驱动者来说是电容,那么,你的端口能驱动 ...

请教一下,对驱动源来说是电阻,对被驱动者来说是电容,这句话怎么理解?能说的具体点吗?谢谢

网友A:
看数字电路吧,在CMOS输出只驱动CMOS输入时,可忽略直流负载的。
所以体现出来的就是对被驱动的就是电容了;

这个我是死记硬背的,我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;你那边要是查到好的资料了,可以分享一下;
另外,推荐你看看《数字设计原理与实践》 P80页

网友B:
你这个输出信号是不是直接到管脚了?如果是,会加obuf的,不过一般综合选项里有开关可以设置。

网友:
看你这个综合图 应该是赛灵思自带的xst综合工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数字电路吧,在CMOS输出只驱动CMOS输入时,可忽略直流负载的。
所以体现出来的就是对被驱动的就是电容了 ...

好的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输出信号是不是直接到管脚了?如果是,会加obuf的,不过一般综合选项里有开关可以设置。 ...

没有连接管脚,只是一个模块的端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