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一直没有用过的功能

楼主(2015-11-06):
话说前一些日子把笔记本的系统重新安装一下,以前一直都是ghost版的,用了都好几年了,有一次在某论坛发现安装版比ghost好用,我就将信将疑网上下一个安装版的。
晚上有一个习惯睡觉都把电脑关掉,之前ghost版关机都要一二分钟,前几天没有关就直接盖上了,几分钟后是待机了与ghost版没有区别,第二天早上来开机,待机的灯不
不闪了,直接来了,心想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,后开机电脑直接回到关机前的状态,我还以为偶然,所以昨天又顾意不关机直接盖上,今天来开机,与上次现象一样,直接
是开机状态没有待机,之前的GHOST版一直待机到第二天来开机都是待机,待机灯一闪一闪的。所以以后直接盖上直接睡觉又省电,第二天开机又快.(现在安装版的win7
不比GHOST版的慢多少,所以GHOST版没有什么优势了还是Tmd不少流泯软件。)

PS:加入图片
按网友们的提供找到出处了

楼主:
以后编程不用保存了关机,直接盖上开机昨天一样工作状态。

网友A:
读了两遍 应该就是待休眠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读了两遍 应该就是待休眠了啊

但是之前我也装了少GHOST版却没有这个功能,一直待机到第二天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之前我也装了少GHOST版却没有这个功能,一直待机到第二天。

这个是可以设置的,先打开休眠功能,然后设置多长时间后休眠。你之前的GHOST系统可能没开休眠只开了待机,或者设置成了永不休眠。

网友B:
从来不用ghost版, 只用安装版,然后自己再ghost备份。

网友C:
是不是睡眠状态?很方便的功能,据说在此状态下只有内存供电,功耗低得很,用鼠标唤醒,恢复速度超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来不用ghost版, 只用安装版,然后自己再ghost备份。

确实比之前GHOST版要快一点还是不卡顿了。

网友:
Win7有个混合休眠,Ghost版的应该是给关上了。
关上之后,开始菜单里关机菜单里,休眠和睡眠两个都有,开混合休眠,就只有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睡眠状态?很方便的功能,据说在此状态下只有内存供电,功耗低得很,用鼠标唤醒,恢复速度超快的。 ...

不知道是什么状态,反正所有指示都不亮了,也不闪烁。

网友D:
我的安装板,cad,dxp等软件占了30个g,开机一般18s

网友:
我的是安装版,长时间不关机,大概一两个星期关一次,

网友E:
就是休眠功能,电源管理里面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就是休眠功能,电源管理里面打开

刚在在开始里点休眠功能,现象一样,应该是,过程应该是待机后自动休眠了。

网友:
休眠了,XP都有的功能

网友:
关闭休眠是为了做成的GHOST文件小而已,
睡眠休眠产生的系统sys文件达到G级,
可以用powercfg /h on或者powercfg /h off命令提示符进行开启或者关闭休眠

楼主:
现在觉得这个休眠功能好,省电省时。

网友:
这个早就有了,其实什么休眠待机,还有什么混合休眠,无非是工作时内存休眠到内存,休眠到硬盘,仅OS内存休眠到内存或者硬盘.
其中差别就是内存是否保持供电,我前几年用台式机,没有电池保证一直供电,所以休眠到内存很容易丢东西,就一直都是休眠到硬盘的,整个内存全部复制到硬盘上,然后可以断电,再开机的时候整个读回内存,就跟关机前状态一样.
其实休眠功能最好的还是搭配SSD,极高的顺序读带宽可以在休眠到硬盘后再次开机时把时间缩到最短.
总之一句话,SSD大法好~

楼主(2016-04-02):
引用 网友D:
我的安装板,cad,dxp等软件占了30个g,开机一般18s

兄弟我这个才08年的奔腾双核的1.83G 2G内存本本,能比不,将就用着啊,反正用习惯了。(前几个月把换T7500 Core的,二手淘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