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~2ma 差分信号 怎么转换为 ±5V信号?

楼主(2015-11-06):
0~2ma 差分信号 怎么转换为 ±5V信号?

在不加运放的情况下!

网友A:
信号接到一个5K滑动变阻器两端,滑动变阻器中间抽头放在中间位置,并且中间抽头接地。则滑动变阻器两端即为正负5V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号接到一个5K滑动变阻器两端,滑动变阻器中间抽头放在中间位置,并且中间抽头接地。则滑动变阻器两端即为 ...

加运放和 不加运放的区别在哪?

网友B:
互感器输出是电流源,对于电流源而言,负载越小越好
用运放的话,负载是由运放驱动的,互感器工作状态更加理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互感器输出是电流源,对于电流源而言,负载越小越好
用运放的话,负载是由运放驱动的,互感器工作状态更加 ...

        取样电阻越大,输出电压越高,负载越小吧

        但是为什么PT/CT参数指明取样电阻小于400欧姆呢?

        取样后直接给AD转换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取样电阻越大,输出电压越高,负载越小吧

        但是为什么PT/CT参数指明取样电阻小于400欧姆呢?

电流源跟电压源是反过来的
电压源过载是负载电阻太小,过流了
电流源过载是负载电阻太大,过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流源跟电压源是反过来的
电压源过载是负载电阻太小,过流了
电流源过载是负载电阻太大,过压了 ...

上图中的   电路 是正确的吗?

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  ?

网友:
如果不使用运放,只使用电阻,不管电阻电路如何设计,总等效电阻为 R=V/I=10/2=5K    功率=VI=10*0.002=0.02W。如果要+-5v,  只要你的信号端功率够,用2楼的方案就可以了,如果要单端,一个电阻不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上图中的   电路 是正确的吗?

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  ?

是对的,标准的差分放大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对的,标准的差分放大器

基准源1.2v   Vref = 1.2v/2

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

Vl=0.5v
Vn=-0.5v
Rf/R1 = 1.1
Vref=0.6V

Vout  =  1*1.1+0.6 = 1.7v  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基准源1.2v   Vref = 1.2v/2

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

你别编辑啊
差分放大器注意输入共模范围别超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别编辑啊
差分放大器注意输入共模范围别超了

1.7V  不是大于参考电压1.2v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.7V  不是大于参考电压1.2v了吗?

ADC的基准电压是1.2V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C的基准电压是1.2V吗?

是的

网友B:
那就是你传感器的选择,和放大倍数的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是你传感器的选择,和放大倍数的问题了

我的意思是  这个公式  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

算出来  大于基准电压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  这个公式  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

算出来  大于基准电压了

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

公式始终是那个公式,但是参数是你自己选择的,超出ADC量程了,为什么不把Vl和Vn减小呢?
400欧姆的取样电阻减小不就行了
400欧姆是传感器给出的极限负载电阻,不是说一定要这个阻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

公式始终是那个公式,但是参数是你自己选择的,超出ADC量程了,为什么不把Vl和Vn减 ...

基准源1.2v   Vref = 1.2v/2

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

Vl=0.5v
Vn=-0.5v
Rf/R1 = 1.1
Vref=0.6V

Vout  =  1*1.1+0.6 = 1.7v  ?

这个电路是差分转单端的,也就是±0.5v 转0~1.2v,

              如果按这个公式,输出都是大于0.6v的呢    (Vl=Vn=0时  Vout=0.6v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基准源1.2v   Vref = 1.2v/2

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

服了
你家遥控器要用7号电池,你弄了个5号电池,你硬要把5号电池给塞进去,那有可能吗? 要么你换电池,要么你换遥控器
同样的道理,你一边强调你的ADC基准是1.2V,一边还要把信号放大那么多倍。差分电路本身没问题,输入输出符合你电路里面的参数,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是你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整体设计的问题。你嫌输入信号大了,就把采样电阻改小,或者换互感器;你嫌放大倍数大了,就把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改小;你嫌ADC输入量程小了,那就换基准源或者换ADC。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基准源1.2v   Vref = 1.2v/2

Vout = (Vl-Vn)*Rf/R1 + Vref

什么叫输出都是大于0.6V啊
Vl = -0.5V,Vn = 0.5V   输出等于 (-0.5-0.5)*1.1 +0.6 = -0.5V 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叫输出都是大于0.6V啊
Vl = -0.5V,Vn = 0.5V   输出等于 (-0.5-0.5)*1.1 +0.6 = -0.5V !

我明白怎么回事了,  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