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奇!!CC1101 3V无法接收信号 5V却可以

楼主(2015-11-06):
这个问题遇到过两次了,用3.3V供电的时候,能发射信号,但是不能接收信号(GDO0连中断都没产生,试过调整通信的距离,调整天线,都无效)

但是,神奇的是,用5V供电的时候,就既能发射信号又能接收信号了(注意到CC1101手册上的供电电压最大值不能超3.9V)

排除是CC1101损坏或者不良导致,因为有试过更换CC1101,和试过排产300个板子,都有这个问题

不知道有没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??

网友:
是不是供电问题,在VCC管脚挂的大电容

网友:
是不是用的模块?模块上面自带有3.3V LDO呢?

网友:
如果直接用芯片挂5V芯片会受不了的,用过CC1101都是用3.3V供电,像楼上说的你是不是用的模块,模块上本身有ldo!

楼主:
没有用模块

问题找到了,这一次,是比较SB的原因导致的-------CC1101的pin4 DVDD没有供电,估计是复制原理图的时候框漏了。。。。
不过也是好神奇的感觉,用5V供电能够正常工作

于是乎,我马上找回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那块板子,看看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
可惜,不是同样的原因

楼主:
现在手上还有一块板子,CC1101初始化成功,但是射频部分,无法发射和接收信号。。。

CC1101这个天线部分真心有点虚,画了很多不同的布局,至少10来个了
目前遇到两版是莫名其妙的射频无法工作的,原因还没找到,也暂时搁在一边很久了

今天翻出来再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