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8F88D SSOP20L 封装CLKO脚描述文档不对

楼主(2015-11-06):
手册1.03版24页,CLKPR bit5, CLKOEN0  设置时钟是否在PB0脚上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6, CLKOEN1  设置时钟是否在PE5脚上输出

但是SSOP20L封装的,CLKO脚是被分配到了PD5, 与这个寄存器描述不符合,请LGT版主明示PD5上的这个CLKO是0,还是1

网友A:
SSOP20L封装在PB0上可以输出CLKO, 这个PD5上应该没有, 我回头确认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SOP20L封装在PB0上可以输出CLKO, 这个PD5上应该没有, 我回头确认一下。

那就说明这个1.03版本的文档错了

SSOP24 和 SSOP20封装的描述,CLKO都是在PD5脚上

网友B:
我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。还试过了。PD5没有输出的。应该是文档错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。还试过了。PD5没有输出的。应该是文档错了吧。 ...

我现在还没开始搭硬件电路,正在画原理图,
按现在的情况分析,应该是在PB0上输出这个CLKO了,SSOP20根本没有PE5
你那边能测试下吗?

网友B:
这几天没在家,不过之前测过,PB0可以输出。 理论16M输出实际大概是15.83M的样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几天没在家,不过之前测过,PB0可以输出。 理论16M输出实际大概是15.83M的样子。 ...

ok, 你那个测出来15.83M ,应该是用的内部的RC吧,算下来是2%的误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