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位纯净旗舰版不识别光驱了,32位WIN7正常,。。

楼主(2015-11-06):
(图片)

楼主:
2个方法不成功:
 1、1. Win+R 打开“运行”窗口,输入Services.msc 确定,或依次点击“控制面板”——“系统和安全”——“管理工具”——“服务”,打开本地服务管理器     2. 找到如下服务:     Shell Hardware Detection (为自动播放硬件事件提供通知)

2、1.首先按下Win+R键打开运行,输入regedit并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。先对注册表进行备份(“文件”<“导出”,保存到本地计算机;通过“文件”<“导入”即可还原注册表);

2.然后依次展开:

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Class\{4D36E965-E325-11CE-BFC1-08002BE10318}

3.在右侧列表中找到"UpperFilters"与"LowerFilters",删除它们,重启电脑看看光驱能否被识别。当你删除上面两个数值的代价就是可能会失去一些功能,比如CD记录程序。出现这种情况的话,就必须恢复注册表,所以一开始大家一定要备份注册表哦。

网友A:
我一般都是重新换另一张光盘,楼主的是正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都是重新换另一张光盘,楼主的是正版?

楼主位说了,纯净版,莫大友情提供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03-28):
64位纯净版安装复杂一些,驱动装的挺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