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还有人对DIY无刷舵机有兴趣吗?

楼主(2015-11-06):
几天前看到DJI新出的PHANTOM X在地面起飞后,以前的支架可以自动收起了,这个一定是用到了舵机来实现的吧!
最近对伺服之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,觉得可以做做类似的东西配合给如火如荼的无人机爱好者玩玩。

以前有看过一个叫什么OPEN SERVO的网站,但那个是有刷的舵机,现在都流行无刷了,卖的贼他妈贵,我觉得做这个在软件上就是普通的PID算法,看不看OPEN SERVO都没什么关系,实现上没有多大问题,关键是机械比较搞。
看到淘宝上FUTABA 的舵机还有50块的,也许可以拿来改装数字舵机,大家觉得如何?

网友A:
有刷电机不是舵机最大的硬伤,齿轮回差,电位器反馈这两样才是

最近有个厂家出了磁反馈的,估计是磁编码器,不知道效果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刷电机不是舵机最大的硬伤,齿轮回差,电位器反馈这两样才是

最近有个厂家出了磁反馈的,估计是磁编码器 ...

磁编码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术,就是一种数字化读取位置的方式,可以做成360度旋转的舵机,当然,也有可以360度旋转的电位器,那成本就降很多了,用磁编码器很贵的,一个芯片要15块,还要加一块磁铁。

做舵机,我发现机械才是关键!软件根本就不算什么!

国内做的舵机的齿轮BACKLASH、噪音都是问题,想去网上找找各种舵机的比较,结果都被那些水军把水搅浑了,没法看到客观评价!动不动就是几百块,如果想做个机器人,一般人根本玩不起,就算买了,用几天就不行,国外的又是天价。

网友B:
水下机器人用无刷舵机,为了抗压要冲油,有刷无法充油,但是蛮贵的

网友C:
手上几个12g模拟舵机尸体,感觉机构还是很精细,全部是小模数金属齿轮,电位器是无限位的。都是电路板pnp三极管Y2坏了,有刷的,不确定是不是空心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水下机器人用无刷舵机,为了抗压要冲油,有刷无法充油,但是蛮贵的 ...

这种专业的还是让科研机构去买国外的吧,买的安心,用的省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上几个12g模拟舵机尸体,感觉机构还是很精细,全部是小模数金属齿轮,电位器是无限位的。都是电路板pnp三 ...

只需要更换控制板,就可以把这些舵机改造成带总线的机器人舵机该多好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种专业的还是让科研机构去买国外的吧,买的安心,用的省心。

国外那个开源ROV不怎么样哦~~~这块民用的好的还是很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国外那个开源ROV不怎么样哦~~~这块民用的好的还是很少

不太了解,水下的不感兴趣,想玩一下,要跑哪里才能玩呢?老外是自己都有游泳池的,我家能有浴缸都不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需要更换控制板,就可以把这些舵机改造成带总线的机器人舵机该多好! ...

这个舵机是别人丢给我研究的,据说新的只要18元,感觉功率不大,电机直接接5V不带负载100mA

网友D:
很有兴趣,很多高级商业舵机用的就是无刷电机,那价格真是一个贵啊。用来做机器人很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有兴趣,很多高级商业舵机用的就是无刷电机,那价格真是一个贵啊。用来做机器人很不错。 ...

我刚把一个300多的无刷舵机拆了,用自己的无感FOC板替换原装控制板,效果好像更好了。下一步准备加入总线控制功能,还有上位机实时显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刚把一个300多的无刷舵机拆了,用自己的无感FOC板替换原装控制板,效果好像更好了。下一步准备加入总线 ...

期待最新成果,看大侠们折腾就是爽。折腾好了以后平衡车、机器人都可以用无刷了。再做复杂点就是无刷伺服了吧

网友:
给你发了站内短消息  方便的话查收一下  谢谢

网友E:
舵机价格就贵在齿轮结构,配合精密结构小巧,网上看看齿轮什么价格就清楚了。至于电机驱动,有刷无刷都可以还是取决于价格和寿命。所以,电机驱动的改进可以玩玩,但整体价格是很难下不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舵机价格就贵在齿轮结构,配合精密结构小巧,网上看看齿轮什么价格就清楚了。至于电机驱动,有刷无刷都可以 ...

深圳很多做舵机齿轮的,估计都公版了。
无刷小电机其实很便宜,电路板也不贵的。
关键是国内厂家卖的贵,但质量却跟不上这个价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期待最新成果,看大侠们折腾就是爽。折腾好了以后平衡车、机器人都可以用无刷了。再做复杂点就是无刷伺服 ...

无刷伺服一点问题没有,但是机械比较难搞,想加工点东西很不方便,不知外面有没有什么加工点,类似给创客服务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舵机价格就贵在齿轮结构,配合精密结构小巧,网上看看齿轮什么价格就清楚了。至于电机驱动,有刷无刷都可以 ...

多少钱?要一两百?给了链接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刷电机不是舵机最大的硬伤,齿轮回差,电位器反馈这两样才是

最近有个厂家出了磁反馈的,估计是磁编码器 ...

个人玩了几下舵机控制,感觉如下:
1.齿轮回差,这个是客观存在的,做的再好也会有,要高精度的就得买贵的。
2.使用磁编码器就算分辨率提高了,但齿轮回差照样有,虽然可以360旋转,但是贵啊,电位器也有360旋转的,价格就低了。

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机械的装配才是最重要的!

买了2个所谓的国产无刷舵机,300多(一个),到手后用手拧了几下,感觉一顿一顿的,打开一看,我日,这种货色对得起这3张100吗?
里面居然还有锡渣留在电源的贴片电容那里,难怪会一顿一顿的。

里面的电机居然在尾部使用热熔胶点了两下就算固定,靠近齿轮端可以用手轻轻晃动,电机本体和所谓的铝合金外壳之间居然有很大的间隙,这样还有个JB精度可言?!
人家FUTABA 的无刷舵机里面的电机和外壳是用胶水牢牢固定的。
电位器也是用烙铁在边上烫了几下完事。

完事后,打上螺丝,舵机就有异响,我很好奇工人是怎么装的,QC又是怎么过的。

但是,就算这么偷工,但还是没有忘记一件事,打磨芯片。但是根据管脚的特征,很明显就是STM32F031的片子。
看了一下振荡器波形,只能说是有点像正弦波和方波的合体!

要玩好舵机,还真得买国外的!

网友:
看你最后一句,都不知道你要搞数字还是无刷,这是两概念,数字的也可以有刷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个人玩了几下舵机控制,感觉如下:
1.齿轮回差,这个是客观存在的,做的再好也会有,要高精度的就得买贵 ...

我修过亚拓的无刷舵机,帖片PN双MOS烧了,400多的舵机,5块钱修好。主控是MEGA8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修过亚拓的无刷舵机,帖片PN双MOS烧了,400多的舵机,5块钱修好。主控是MEGA8. ...

我现在有什么玩什么,肯定是数字控制,配电位器的有感无刷了。
正在想改装磁编码器的,但这个舵机的装配实在太烂了。
我还做了一个超大力矩的带磁编码器的舵机,没法测试,它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!精度0.04度。

既然买了无刷舵机,肯定就是用自己的控制板驱动它上面的有感无刷电机,并读取它的电位器做位置反馈了。

你也DIY过?我刚好现在对这个有兴趣,要不要开关DIY栏目?有兴趣一起玩,这个还是挺有一定的耐玩性的,好歹也跟PID沾点边。

网友D:
以前用空心杯行星减速电机D过一个,减速箱有间隙且用的烂电位器控制精度不高,PID参数一直没调好会过冲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有什么玩什么,肯定是数字控制,配电位器的有感无刷了。
正在想改装磁编码器的,但这个舵机的装配 ...

我玩航模的。对于航模,因为有人脑做闭环反馈,精度是次要的。重要的是速度、扭矩、死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以前用空心杯行星减速电机D过一个,减速箱有间隙且用的烂电位器控制精度不高,PID参数一直没调好会过冲 ...

哈,可以呀!
我做的一点过冲没有!这个不是普通PID能搞定的。OPEN SERVO 的都是简单的PD控制,当然了,开源的嘛!现在好像都停了。不然FUTABA怎么混?

开源就是技术鸦片!!!
就和当初所谓的市场换技术,老外可不SB,结果是人家赚饱了,核心还是搞不到。

我都怀疑开源BLHELI就是单片机公司搞的营销手段,这样就会有大量的公司用开源中的单片机,当然,这是对中国商家量身定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以前用空心杯行星减速电机D过一个,减速箱有间隙且用的烂电位器控制精度不高,PID参数一直没调好会过冲 ...

我一看你的芯片,就想是不是学的MICROCHIP的SERVO笔记?
待会我也上个图片,热闹一下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哈,可以呀!
我做的一点过冲没有!这个不是普通PID能搞定的。OPEN SERVO 的都是简单的PD控制,当然了, ...

说的很对,过分依赖开源最终导致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掌握,一直都想深入研究伺服电机控制,想用在双足机器人上。。。

可以透露一下您用的哪种控制方法吗?很感兴趣,我还停留在原始PID控制算法上,汗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玩航模的。对于航模,因为有人脑做闭环反馈,精度是次要的。重要的是速度、扭矩、死区。 ...

有人控制的应该可以这样,但要是自动控制的可能就不够了。
现在不是都流行自动控制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一看你的芯片,就想是不是学的MICROCHIP的SERVO笔记?
待会我也上个图片,热闹一下。 ...

MICROCHIP的SERVO笔记还真没看过,全名叫啥?我去看看,哈哈

用的是常见的298大片子做驱动,stm32控制,随便搭了一下,代码参考了openservo,前前后后搞了1周然后就毕业了就没有然后了。。。现在暂时没时间没条件深入研究了,很是遗憾啊

期待大侠作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说的很对,过分依赖开源最终导致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掌握,一直都想深入研究伺服电机控制,想用在双足机器人 ...

直接到官网上去搜"SERVO"就可以了。里面有个93年的应用笔记,全他妈汇编,但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TECNIK公司写的!这个可是第一个用DSP做出数字伺服的老牌伺服公司啊!

有本书很不错的,我收获很多,《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》,推荐给你。

这段时间我对伺服比较感兴趣,就到网上看了好多资料,什么OPEN SERVO, MICROCIP的SERVO笔记,看来看去,都是简单的PID控制。
而看些论文呢,又都是些恶心的模糊逻辑,神经网络,什么JB混沌控制,操他大爷,这样搞论文,骗科研资金,难怪美国可以开个船游来游去的。

毕竟我是学自动控制出身的,所以干脆买了个无刷舵机来研究,好多年前买了个FUTABA的无刷舵机,但拆坏了,现在觉得搞电调有点审美疲劳,就买了个便宜点的国产舵机来研究,
拆开后大失所望,你说有时间为什么不把东西做好?
宁愿出钱请水军,请人打磨芯片。。。真的是劣币驱逐良币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直接到官网上去搜"SERVO"就可以了。

有本书很不错的,我收获很多,《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》, ...

非常感谢!

恩,非常同意,开源的基本上都是PID,论文里也尽是些“高大上”的理论,感觉不是很实用,便宜国货确实是看不到希望。

期待楼主成果,给我这种门外汉些指引,哇哈哈

一直想学自动控制,现在感觉控制理论太匮乏了,参数也不太会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非常感谢!

恩,非常同意,开源的基本上都是PID,论文里也尽是些“高大上”的理论,感觉不是很实用,便 ...

把PID真正领会了可以做好多东西。
千万不要学什么PID调整口诀,把个活东西说死了,就像EVVGC做云台的作者说的那样:PID是个技术,但它的调整却是个艺术。
怎么办,没有神奇口诀的,还是要真正理解PID的原理才行,建议兄弟看看《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》,里面有PID的入门讲解,也推荐给你吧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PID真正领会了可以做好多东西。
千万不要学什么PID调整口诀,把个活东西说死了,就像EVVGC做云台的作者 ...

再次感谢经验分享!

说的真准,我以前还真是按照调整口诀来的,最终不得要领,哇哈哈

以后我要踏踏实实做东西,多向高手们学习

网友G:
做无刷云台吧,这个我有兴趣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做无刷云台吧,这个我有兴趣

我是完全没有兴趣!
伺服更有实际意义些。

网友H:
我们团队做人形机器人的,就是大量用舵机,我们差不多用过市面上大部分的舵机,但是正如楼主所说质量都是马马虎虎。我们自己设计舵机硬件方面没问题(齿轮外壳等),但是驱动和内部控制这边做的不好,如果楼主有好的解决方案,我们可以直接从你这里买控制部分的板子。我们现在都是几百个几百个的买舵机,但性能还是一般般。。。很期待楼主的作品啊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们团队做人形机器人的,就是大量用舵机,我们差不多用过市面上大部分的舵机,但是正如楼主所说质量都是马 ...

嗯,看来大家都有同感,且不说卖不卖,要是大家能用上我设计的控制器那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哈!

看你说是机器人,根据我最近找到的机器人舵机方面的资源,应该就是韩国的DYNAMIXEL系列了吧!卖的还真死贵!

对于机器人舵机的设计,在我看来有几个特殊要求:

1.360度旋转
这个可以使用磁编码器就可以很好的解决,一般很轻松到12位分辨率,0.04度,且无角度限制旋转。

2.总线驱动
这个使用UART或是RS485基本就可以了,用什么CAN之类的,有点装逼的搞法。

3.驱动要快速,准确,没有过冲。
这个基本就是控制算法的问题了,目前我可以很好的做到没有过冲,刚刚用自己的无感FOC开发板做了个DEMO,感觉很不错!比玩电调强多了。

4.增加上位机通信界面
这个比较伤我的脑筋,没有几个好用的开发环境,看了俄国开源EVVGC的界面觉得不错,后来知道就是用PROCESSING做的,这个我比较喜欢。
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语言开发界面,可以推荐一下,DEPHI就算了,不想再学新语言了。

请问你们需要的电路板尺寸或具体要求有哪些,我可以在自己的DIY中充分考虑这些要求,等我做出来后,可以送一些板子给大家玩玩。

你们觉得国内做的垃圾舵机有哪些毛病,提出来有利于我尝试解决,谢谢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嗯,看来大家都有同感,且不说卖不卖,要是大家能用上我设计的控制器那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哈!

看你说是机 ...

期待用上楼主设计的控制器,个人觉得国产舵机最恶心的毛病是抖动,一方面使用的电位器质量太差,另一方面PWM波形有时候会不稳定,使用磁编码和数字总线控制会好很多。一般舵机转动速度确实也比较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期待用上楼主设计的控制器,个人觉得国产舵机最恶心的毛病是抖动,一方面使用的电位器质量太差,另一方面 ...

准备新开个贴,放点最近对伺服控制感兴趣而做的一些小玩意。

大概有三个:
1.市面买的数字无刷舵机的控制器替换。
2.大力减速箱配有刷电机添加磁编码器。
3.大力减速箱配无刷电机添加磁编码器的有感FOC位置控制。

还没有配上位机界面,主要是比较纠结选C#还是PROCESSING,有精通的兄弟,可以推荐一下。

网友I:
楼主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,想约你出来交流下无人机电调合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,想约你出来交流下无人机电调合作

认识一下没问题,很高兴,但兄弟对做电调完全没有兴趣!

这个市场都做烂了,就算有了还算先进的FOC也没有鸟用,现在的商家只要便宜,20块最好!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认识一下没问题,很高兴,但兄弟对做电调完全没有兴趣!

这个市场都做烂了,就算有了还算先进的FOC也没 ...

可以有其它方面的合作,方便的话大家可以出来吃个饭,认识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可以有其它方面的合作,方便的话大家可以出来吃个饭,认识一下。

这个没问题!
你可以到淘宝上用旺旺和我联系,这里不太想留联系方式。搜无感FOC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嗯,看来大家都有同感,且不说卖不卖,要是大家能用上我设计的控制器那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哈!

看你说是机 ...

楼主说的这些都是机器人舵机很重要的几点,我们目前还没用到韩国你说的那个牌子那么高端的舵机,主要是太贵了我们用不起。。。
我们接触过比较多的是20元-150元这个区间的舵机。其实机械方面我们研究的多一些,比如说20-30的舵机普遍使用有刷铁芯马达
一般到最后都是马达的电刷先磨损坏了其他部分还是好的,再贵一点的像80左右的就是有刷空心杯电机配普通电位器,这种就相对
好一些寿命会更长。无刷的我们很希望用但是目前价格都偏高。另外我再补充几点机器人舵机可能比较重要的性能要求;
1.需要有防堵转功能,机器人关节很多,很有可能发生干涉造成舵机堵转,那么当检测到堵转时可以降低力矩输出或者是直接切断供电
这个可以由用户根据需要设定;
2.由于机器人身上每个关节的负载不同,可能要对每个关节的舵机参数进行一对一的调整,那么需要有一个上位机来完成这些参数的设定;

另外听说国内做的好一点的舵机用的都是台湾齿轮,这一点对舵机性能来说也比较重要。反正我们目前用的舵机普遍有较大的虚位,而且在负载
变化时很容易斗舵。说实话目前绝大多数的人形机器人都是开环行走做动作等,就是运行预先编辑好的动作组,其性能好坏完全取决于舵机性能,
就目前而言国内的普遍做的一般。所以非常期待楼主的控制解决方案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说的这些都是机器人舵机很重要的几点,我们目前还没用到韩国你说的那个牌子那么高端的舵机,主要是太 ...

谢谢兄弟反馈!

今天有点晚了,明天我再放些最近我做的舵机相关图片和视频吧!
我是刚刚感兴趣这块才研究的,不能说很有经验,但有信心解决碰到的问题。

1.堵转控制这个是必须的,做到恒力矩控制应该可以。
2.上位机已经想到了,但比较纠结用什么开发环境,我以前用过VB,VC,LABWINDOWS,但是该死的微软老是升级,安装包动不动就是几百M,很讨厌!
3.现在应该都是搞无刷了,只要你们能搞定机械,我可以使用航模内转子无刷电机做伺服,这样电机就比较便宜了。
4,齿轮回差补偿,抖舵等都是软件算法的问题了,目前感觉还好,希望有实际测试来反馈。

请问能否稍微详细地说明一下抖舵发生的具体表现和出现的时机吗?这个很重要,有助于我想对策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准备新开个贴,放点最近对伺服控制感兴趣而做的一些小玩意。

大概有三个:

期待新帖,编程语言更新换代太快,都学不过来了。用过一些C#,比较简单易学,比VC容易太多,而且界面好看些,懒得升级一直用.net2.0。看了很多开源帖子上位机多是用C#开发的,PROCESSING刚听说,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期待新帖,编程语言更新换代太快,都学不过来了。用过一些C#,比较简单易学,比VC容易太多,而且界面好看 ...

本来要放舵机的东西的,被人叫去看高交会了。

请问兄弟,如果用C#的话,有没有自带的好用的波形显示的控件?
PROCESSING很好用的,你可以了解一下,入门很快,俄国开源云台就是用PROCESSING做的界面。

今天去看了一下高交会的无人机展览,门票100块,日,真的应该拿来去吃点东西啥的更好!
最大的感觉:
1.没有超出我的预计,产品基本雷同,估计是行业快烂的节奏,就只有一个公司搞了个两轮小车带了个摄像头,可以弹跳还比较好玩一点。
2.有个模特,白色旗袍,长得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观,特别是那对。。。压扁后有点快要相切了,感觉不错!
3.觉得搞无人机的趋势应该是大佬们的游戏,跟Z.F.没有交集的基本就被淘汰了做玩具了,牛逼的公司直接开辆特警的车过来。
4.今天的太阳好晒!
5.90%的哥们找不到入场口。
6.门口有好多叫卖门票的黄牛。

在中国,只要是炒技术的东西,到后来都是比外壳,比关系,比胸器了。
下定决心,远离无人机行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本来要放舵机的东西的,被人叫去看高交会了。

请问兄弟,如果用C#的话,有没有自带的好用的波形显示的控 ...

据说 NI Measurement Studio 套件用起来很方便,不过好像是收费的,引用点介绍:

“NI Measurement Studio 是为Visual Studio .NET和Visual Studio 6.0环境提供的一个集成式套件,包括各种常用的测量和自动化控件、工具和类库。NI Measurement Studio带有的ActiveX和.NET控件、面向对象
的测量硬件接口、高级的分析库、科学的用户界面控件、测量数据网络化、向导、交互式代码设计器和高扩展性类库等功能,极大的减少了您应用程序的开发时间。 ”

不知道论坛里的C#开源上位机用的什么控件,看起来做的也很专业,另外有一些用的应该是labview。
论坛里有人问过控件的事,可以参考下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09557-1-1.html

谢谢推荐,我也看看 processing,还是要不断学习新技术的

感觉高交会看热闹还行,应该不如创客交流会有意思,2011年的挑战杯作品展览我去凑过热闹,那时候感觉“无人机”四轴飞行器啥的就已经遍地是了。无论是做研究还是搞产品,国内都喜欢跟风,国外哪个东西一
热门或者有“钱景”,国内就开始遍地开花了

网友I:
楼主,在旺旺联系不上你,是叫海绵宝宝的店家吧,是否可以站内发个消息給我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在旺旺联系不上你,是叫海绵宝宝的店家吧,是否可以站内发个消息給我 ...

不好意思,昨天看高交会去了,被坑了,建议大家有钱去吃点麻辣小龙虾之类的吧,只有“交”钱,没有什么“高“的。

兄弟先声明一下,做方波、FOC电调之类的东西真心没有兴趣!这个已然是个传统行业了,接近山寨机的搞法,没意思透了!不想把自己的层次搞得太低。

网友J:
光有兴趣有什么用啊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光有兴趣有什么用啊!!!!!

你是说还不如去赚钱吗?我也想啊!你来告诉我做什么?怎么做?

网友K(2017-03-11):
对楼主的无刷舵机很感兴趣 不知做的怎么样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对楼主的无刷舵机很感兴趣 不知做的怎么样了

楼主账号被封已经一年了。

网友(2017-05-01):
引用 网友L:
楼主账号被封已经一年了。

不知道为毛被封。。他的电调的几个帖子进行到一半都没后续更新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