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2元的血糖仪测温电路是什么原理

楼主(2015-11-06):
第二个图是我按照实物抄出来的,下面是摘自论坛,两个电路不一样,估计我的实物是正确的,两个100k的电阻是用来防止电阻温漂的吗?R3是测温电阻

网友A:
看着不对劲,不是电阻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不对劲,不是电阻桥

是啊,很奇怪的设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,很奇怪的设计

你画的不对劲,不是电阻桥,人家就是个2倍的放大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画的不对劲,不是电阻桥,人家就是个2倍的放大器

刚才又核对一边没错啊

网友:
应该有问题

楼主:
IN+ 接的是Vref 脚

网友B:
感觉不对啊,这个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不对啊,这个图

我再查查,核对了几遍都是这个图,原件都拆下来了查的

网友:
怡诚的血糖仪电路和第一个相似,就是个同比例放大器,把mcu的内部vref缓冲后给测温电路和dac的外部vref使用

网友:
2元的血糖仪,,太狠了

楼主:
就是这个电路没错,大致原理 就是把内部参考电压 通过612 缓冲 放大两倍 1.214  到2.430 左右,然后 2.430 给热敏电阻 支路供电 2.430 也接到ADC 的 Vref+

楼主:
忘了说了。这个就是怡成的电路

网友:
还在研究血糖仪,我也学习学习

网友:
第二个图怎么看着怪怪的

网友:
采样电路用的好啊,学习了

网友C:
第一个图RT_2接了哪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第一个图RT_2接了哪里?

R3 50K

网友:
实用参考电路

网友:
使用查表法么?有大神说说原理!

网友:
2元  。。单片机 电路板 运放  外壳  这 都几毛钱 ?

网友D:
楼主电路 你都抄错了,正确的应该是下面的,V- = V+ ,没有用到电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电路 你都抄错了,正确的应该是下面的,V- = V+ ,没有用到电桥

楼上你的是哪个版本,我的绝对没错啊

网友D:
按照1楼的原理图整理了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按照1楼的原理图整理了一下

我是有实物的,这个估计和版本有关,原来的原理图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这个就是你 发 的第一张原理图整理的结果啊,运放是一个巧用的跟随器,只是输出端 在V- ,而不是VOUT 输出。 其结果就是 V- =V+ =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

网友E:
这样画呢javascript:;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样画呢javascript:;

嗯,这样好理解

网友(2016-04-22):
在哪买的2元一个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