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直流无刷电机转动异常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6):
本人在做36V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时发现,当电机在额定电压的一半以下时,转动平稳;继续加压,待转速提高时,电机会周期性的出现卡顿,好像是脉冲式的制动,现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,谢谢各位!

网友:
软件问题上代码,硬件问题上原理图。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

楼主:
低速时正常,是否可以排除硬件故障呢

网友:
查查换相是否正确

网友:
肯定换向问题了

楼主:
统一回复,确实为换向问题。之前只是在定时中断中进行换向,转速增加后,电机的换向速度超过了定时器中断的换向速度,造成了换向的错误。最后将换向程序添进了霍尔信号的双边沿中断里,问题解决,转速平滑,无脉冲制动现象,对以上大家的帮助说声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