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编写程序,通过数字键盘(0-9)将0x12改成0x36

楼主(2015-11-06):
如题,考虑了很久,还是不知如何搞,现在的问题是ds1302修改时间,
//顺序:秒,分,时,日,月,星期,年;格式:BCD
uchar times[7]={0x50,0x59,0x23,0x06,0x09,0x01,0x15};
定义了一个数组,想通过键盘(0-9)修改一下时间,例如把times[3]=0x06;修改为0x25,程序如何实现呢

网友A:
temp=(read1302(reg)/16)*10+read1302(reg)%16读取转换成10进制
10进制转换成BCD写入write1302(reg,(temp/10)*16+temp%10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emp=(read1302(reg)/16)*10+read1302(reg)%16读取转换成10进制
10进制转换成BCD写入write1302(reg,(temp/1 ...

你还,仔细想了你的回复,你是将10进制转化为BCD码格式,我想问是通过数字键盘改变的1302数据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还,仔细想了你的回复,你是将10进制转化为BCD码格式,我想问是通过数字键盘改变的1302数据么 ...

读取到键盘如何得到数据那是你程序需要处理的问题,很简单了,最简单的方法,上次的按键值×10+这次的按键值

网友B:
你是新手吧,这都搞不定,还是转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新手吧,这都搞不定,还是转行吧

,发段程序来看看

网友C: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times[7]={0x50,0x59,0x23,0x06,0x09,0x01,0x15};
uchar read_key(void)
{

  // return key value

}
void chk_key(uchar key)
{
  switch( key )
  {
    case 0:                 //key 0
        times[3]=0x25;
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//key 1
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//key 2
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 3
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 4
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 5
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 6
    case 7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 7
    case 8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 8
    case 9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 9
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break;
  }
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uchar i;
     i=read_key();
     chk_key(i);
}

网友D:
楼主要的不是什么把什么改成什么的程序,而是要一个通过按键设置时间的程序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要的不是什么把什么改成什么的程序,而是要一个通过按键设置时间的程序吧。 ...

对啊,请问你有么?贴一段学习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times[7]={0x50,0x59,0x23,0x06,0x09,0x01,0x15};
uchar read_key(v ...

谢谢,你这的确可以变成0x25,但我需要的是通过按键2和按键5实现它,而不是人为的定义一个0x25,请问你还有其他的方法么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对啊,请问你有么?贴一段学习下

有,给你个十年前刚自学单片机时写的1602LCD电子钟程序。

ORG 0000H;
LJMP START;
ORG 000BH;时间定时
AJMP TIME;
ORG 001BH;调时闪烁定时
LJMP SETTIME;
ORG 0030H;
START:
   RS EQU P0.4   ;RS EQU P3.7
   RW EQU P0.5   ;RW EQU P3.6
   E EQU P0.6   ;E EQU P3.5
        MOV p2,#01H;;清除屏幕
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MOV p2,#38H;8位点阵方式
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MOV p2,#0CH;开显示
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MOV p2,#06H;移动光标
        ACALL ENABLE

MOV 2AH,#7FH;赋初值
MOV 2CH,#00H;
MOV 20H,#00H;
MOV 21H,#00;
MOV 22H,#00;
MOV 23H,#00;
MOV 24H,#20;
MOV 25H,#01;
MOV 26H,#06;
MOV 43H,#08;
MOV 46H,#00;
MOV R5,#06H;

SETB EA;
SETB ET0;
MOV TMOD,#11H;
MOV TL0,#0B0H;
MOV TH0,#3CH;

MOV TL1,#0B0H;
MOV TH1,#3CH;

SETB TR0;
MOV SP,#50H;

MOV R2,#02H;
MOV R1,#0C6H;
MOV DPTR,#TABLE;
YCL:MOV p2,R1;显示时间\日期的间隔符号
    LCALL ENABLE;
    MOV A,#3AH;
    LCALL WRITE2;
    MOV R1,#0C9H;
    DJNZ R2,YCL;

MOV R2,#02H;
MOV R1,#87H;
YCL2:MOV p2,R1;
    LCALL ENABLE;
         MOV A,#2dH;
         LCALL WRITE2;
         MOV R1,#8AH;
         DJNZ R2,YCL2;
MOV R2,#02H;
MOV R1,#83H;
MOV A,#'2';显示年的前两位
YCL3:MOV p2,R1;
     LCALL ENABLE;
     LCALL WRITE2;
     MOV A,#'0';
     MOV R1,#84H;
     DJNZ R2,YCL3;

LOOP:LCALL DISP;
     LCALL KEY;

          JZ LOOP;
     LCALL ANKEY;

     AJMP LOOP;

TIME:
     PUSH ACC;
     PUSH PSW;
     MOV TL0,#0DCH;定时器初始值50ms(50000us)(可以自己更改)
     MOV TH0,#37H;
     INC 20H;
     MOV A,20H;
     CJNE A,#18,RETI1;
    MOV 20H,#00H;

   MOV A,21H;秒计数
   INC A;
   MOV 21H,A;
        SETB 2AH.2;
   CJNE A,#60,RETI1;
   MOV 21H,#00H;

   MOV A,22H;分计数
   INC A;
   MOV 22H,A;
        SETB 2AH.1;
   CJNE A,#60,RETI1;
   MOV 22H,#00H;

   MOV A,23H;时计数
   INC A;
   MOV 23H,A;
        SETB 2AH.0;
   CJNE A,#24,RETI1;
   MOV 23H,#00H;

   MOV A,24H;日计数
   INC A;
        MOV 24H,A;
        SETB 2AH.3;
        CJNE A,40H,RETI1;
        MOV 24H,#01;

        MOV A,25H;月计数
        INC A;
        MOV 25H,A;
        SETB 2AH.4;
        CJNE A,#13,RETI1;
        MOV 25H,#01;

        MOV A,26H;年计数
        INC A;
        MOV 26H,A;
        SETB 2AH.5;
        CJNE A,#99,RETI1;
        MOV 26H,#00;

RETI1:
   MOV 2CH,#00H;
   POP PSW;
   POP ACC;
   RETI;
NOP
NOP
NOP
;闪动调时程序
SETTIME:PUSH ACC;
        PUSH PSW;

                  MOV TL1,#0B0H;定时器1赋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MOV TH1,#3CH;
                  DJNZ R5,OUTSET;0.3秒未到,退出
        MOV R5,#06H;
                  MOV A,2CH; ------------------放入相应的闪动熄灭符
                  JB 2BH.0,SETN;
                  JB 2BH.1,SETY;
                  JB 2BH.2,SETR;
                  JB 2BH.3,SETS;
                  JB 2BH.4,SETF;
                  JB 2BH.5,SETM;
        AJMP SETOUT;

OUTSET:LJMP SETOUT;

SETN:
     ANL A,#01H;
     MOV 2CH,A;
     CPL 2CH.0;
     SETB 2AH.5;
     MOV 36H,#20H;
     MOV 37H,#20H;
     AJMP SETOUT;

SETY:
     ANL A,#02H;
     MOV 2CH,A;
     CPL 2CH.1;
     SETB 2AH.5
          SETB 2AH.4;
     MOV 38H,#20H;
     MOV 39H,#20H;
     AJMP SETOUT;

SETR:
     ANL A,#04H;
     MOV 2CH,A;
     CPL 2CH.2;
     SETB 2AH.4;
          SETB 2AH.3;
     MOV 4AH,#20H;
     MOV 4BH,#20H;
     AJMP SETOUT;

SETS:
     ANL A,#08H;
     MOV 2CH,A;
     CPL 2CH.3;
     SETB 2AH.3;
          SETB 2AH.0;
     MOV 30H,#20H;
     MOV 31H,#20H;
     AJMP SETOUT;

SETF:
     ANL A,#16;
     MOV 2CH,A;
     CPL 2CH.4;
     SETB 2AH.0;
          SETB 2AH.1;
     MOV 32H,#20H;
     MOV 33H,#20H;
     AJMP SETOUT;

SETM:
     ANL A,#32;
     MOV 2CH,A;
     CPL 2CH.5;
     SETB 2AH.1;
     SETB 2AH.2;
     MOV 34H,#20H;
     MOV 35H,#20H;

SETOUT:LCALL DISP;

       POP PSW;
       POP ACC;

                 RETI;

NOP
NOP
NOP
;按键检测与处理
KEY:MOV 46H,#00H;
    MOV A,P3;
    CPL A;
    ANL A,#3FH;
         JZ KEYOUT1;
         LCALL D20MS;
         MOV A,P3;
         CPL A;
         ANL A,#3FH;

         MOV 46H,A;

KEEY22:
     MOV A,P3;
     CPL A;
          ANL A,#3FH;
     JNZ KEEY22;

KEYOUT1:MOV A,46H;
        RET;

KEY2:MOV 46H,#00H;按键检测
     MOV A,P3;
     CPL A;
     ANL A,#3FH;
     JZ KEY2;
     LCALL D20MS;消抖

     MOV A,P3;
     CPL A;
     ANL A,#3FH;
          JZ KEY2;
     MOV 46H,A;
KEEY2:         ;-------等待按键释放
     MOV A,P3;
     CPL A;
          ANL A,#3FH;
     JNZ KEEY2;

ANKEY:;    -------------------按键处理
      MOV A,46H;
      JB ACC.3,L2;-----------是加1键跳转到L2
      JB ACC.1,L3;-----------减1键跳转到L3
      JB ACC.4,GL_L;
      AJMP KEY2;

GL_L:LJMP GL;----------------功能键处理

L2:JB 2BH.0,NJ1;-------------加1键处理
   JB 2BH.1,YJ1;
   JB 2BH.2,RJ1;
   JB 2BH.3,SJ1;
   JB 2BH.4,FJ1;
   JB 2BH.5,MJ1;
   AJMP KEY2;

L3:JB 2BH.0,NJJ1;------------减1键处理
   JB 2BH.1,YJJ1;
   JB 2BH.2,RJJ10;
   JB 2BH.3,SJJ10;
   JB 2BH.4,FJJ10;
   JB 2BH.5,MJJ10;
   AJMP KEY2;

   RJJ10:LJMP RJJ1;
   SJJ10:LJMP SJJ1;
   FJJ10:LJMP FJJ1;
   MJJ10:LJMP MJJ1;

NJ1:MOV A,26H;---------------年加1
    INC A;
    CJNE A,#100,NOUT;
    MOV A,#00H;
NOUT:
    MOV 26H,A;
    SETB 2AH.5;
    AJMP KEY2;

YJ1:MOV A,25H;-------------- 月加1
    INC A;
    CJNE A,#13,YOUT;
    MOV A,#01H;
YOUT:
     MOV 25H,A;
     SETB 2AH.4;
     AJMP KEY2;

RJ1:MOV A,24H;----------------日加1
    INC A;
    CJNE A,40H,ROUT;
    MOV A,#01H;
ROUT:
     MOV 24H,A;
     SETB 2AH.3;
     AJMP KEY2;

SJ1:MOV A,23H;---------------时加1
    INC A;
    CJNE A,#24,SOUT;
    MOV A,#00H;
SOUT:
    MOV 23H,A;
    SETB 2AH.0;
    AJMP KEY2;

FJ1:MOV A,22H;---------------分加1
    INC A;
    CJNE A,#60,FOUT;
    MOV A,#00H;
FOUT:
    MOV 22H,A;
    SETB 2AH.1;
    AJMP KEY2;

MJ1:MOV A,21H;--------------秒加1
    INC A;
    CJNE A,#60,MOUT;
    MOV A,#00H;
MOUT:
    MOV 21H,A;
    SETB 2AH.2;
    AJMP KEY2;
    NOP
    NOP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减1键处理----------------

NJJ1:MOV A,26H;
     DEC A;
     CJNE A,#0FFH,NJJ;
     MOV A,#99;
NJJ:
     MOV 26H,A;
     SETB 2AH.5;
     AJMP KEY2;

YJJ1:MOV A,25H;
     DEC A;
     CJNE A,#00H,YJJ;
     MOV A,#12;
YJJ:
     MOV 25H,A;
     SETB 2AH.4;
     AJMP KEY2;

RJJ1:MOV A,24H;
     DEC A;
     CJNE A,#00H,RJJ;
     MOV 48H,40H;
     DEC 48H;
     MOV A,48H;
RJJ:
     MOV 24H,A;
     SETB 2AH.3;
     AJMP KEY2;

SJJ1:MOV A,23H;
     DEC A;
     CJNE A,#0FFH,SJJ;
     MOV A,#23;
SJJ:
     MOV 23H,A;
     SETB 2AH.0;
     AJMP KEY2;

FJJ1:MOV A,22H;
     DEC A;
     CJNE A,#0FFH,FJJ;
     MOV A,#59;
FJJ:
     MOV 22H,A;
     SETB 2AH.1;
     AJMP KEY2;

MJJ1:MOV A,21H;
     DEC A;
     CJNE A,#0FFH,MJJ;
     MOV A,#59;
MJJ:
     MOV 21H,A;
     SETB 2AH.2;
     AJMP KEY2;

;-----------------功能键处理----------------------

GL:CLR ET0;
   CLR TR0;

   SETB ET1;
   SETB TR1;

   JB 2BH.0,YTZ;
   JB 2BH.1,RTZ;
   JB 2BH.2,STZ;
   JB 2BH.3,FTZ;
   JB 2BH.4,MTZ;
   JB 2BH.5,KEYOUT;

NTZ:MOV 2BH,#01H;
    AJMP KEY2;

YTZ:MOV 2BH,#02H;
    AJMP KEY2;

RTZ:MOV 2BH,#04H;
    AJMP KEY2;

STZ:MOV 2BH,#08H;
    AJMP KEY2;

FTZ:MOV 2BH,#16;
    AJMP KEY2;

MTZ:MOV 2BH,#32;
    AJMP KEY2;

KEYOUT:;------------------按键退出
   CLR ET1;
   CLR TR1;
   MOV 2AH,#7FH;
   MOV 2BH,#00H;
   MOV 2CH,#00H;
   SETB ET0;
   SETB TR0;
   RET;

  NOP
   NOP

DISP:MOV DPTR,#TABLE;

     JNB 2AH.5,Y_CL;年更新缓存?
     MOV A,26H;
        MOV B,#04;计算是否闰年
        DIV AB;
        MOV A,B;
        JZ NCL;
        MOV 41H,#29;不是闰年2月有28天
        AJMP NYX;
    NCL:MOV 41H,#30;闰年2月有29天
    NYX:MOV A,26H;
        MOV B,#10;
        DIV AB;
JB 2CH.0,NSD;     年显示是否熄灭
        MOV 36H,A;
        MOV 37H,B;
NSD:
        CLR 2AH.5;
        MOV R4,#02;

        MOV R0,#86H;
        MOV A,37H;
NCL1:MOV p2,R0;
     ACALL ENABLE;
          MOVC A,@A+DPTR;
          LCALL WRITE2;
          MOV A,36H;
          DEC R0;
          DJNZ R4,NCL1;

Y_CL:JNB 2AH.4,RCL;月更新缓存?

        MOV A,25H;
        CJNE A,#02,Y_CL_1;不是二月,跳转Y_CL2
        MOV 40H,41H;把2月份天数送到40H,
        AJMP SYY;

Y_CL_1:  MOV A,25H;8月以上双月31天,8月以下单月31天
                  CLR C;
                  SUBB A,43H;
                  JC DXCL;
        SETB 2AH.7;
        AJMP Y_CL2;

DXCL:   CLR 2AH.7;8月以上2AH.7=0..

Y_CL2:
              JB 2AH.7,SY2; 计算是大月还是小月(31天还是30天)
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25H;
         MOV B,#02;
         DIV A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B;
                   JZ XY30;双月跳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Y31;
SY2:
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25H;
         MOV B,#02;
         DIV AB;
                  MOV A,B;
                   JZ DY31;双月跳转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XY30;

        DY31:MOV 40H,#32;有31天
         AJMP SYY;

        XY30:MOV 40H,#31;30天

SYY:JB 2CH.1,YSD;
     MOV A,25H;
          MOV B,#10;
          DIV AB;

          MOV 38H,A;
          MOV 39H,B;
YSD: CLR 2AH.4;
          MOV R4,#02;
     MOV R0,#89H;
          MOV A,39H;
Y_CL1:MOV p2,R0;
     ACALL ENABLE;
     MOVC A,@A+DPTR;
          LCALL WRITE2;
          MOV A,38H;
          DEC R0;
          DJNZ R4,Y_CL1;

RCL:JNB 2AH.3,SCL;日更新缓存?
    JB 2CH.2,RSD;
    MOV A,24H;
         MOV B,#10;
         DIV AB;
    MOV 4AH,A;
         MOV 4BH,B;
RSD:CLR 2AH.3;
         MOV R4,#02;
         MOV R0,#8CH;
         MOV A,4BH;
RCL1:MOV p2,R0;
    ACALL ENABLE;
         MOVC A,@A+DPTR;
         LCALL WRITE2;
         MOV A,4AH;
         DEC R0;
         DJNZ R4,RCL1;

SCL:JNB 2AH.0,FCL;时更新缓存?
   JB 2CH.3,SSD;
   MOV A,23H;
   MOV B,#10;
   DIV AB;
   MOV 31H,B;
   MOV 30H,A;
SSD:CLR 2AH.0;
        MOV R4,#02H;

MOV R0,#0C5H;显示位置
MOV A,31H;

SCL1:MOV p2,R0;
     ACALL ENABLE
    MOVC A,@A+DPTR;
        LCALL WRITE2;
        MOV A,30H;
        DEC R0;
        DJNZ R4,SCL1;

FCL:JNB 2AH.1,MCL;分更新缓存?
    JB 2CH.4,FSD;
    MOV A,22H;
    MOV B,#10;
    DIV AB;
    MOV 33H,B;
    MOV 32H,A;
FSD:CLR 2AH.1;
    MOV A,33H;
    MOV R0,#0C8H;显示位置
    MOV R4,#02H;
FCL1:MOV p2,R0;
     ACALL ENABLE

    MOVC A,@A+DPTR;
        LCALL WRITE2;
        MOV A,32H;
        DEC R0;
        DJNZ R4,FCL1;

MCL:
    JNB 2AH.2,NEXTX;秒更新缓存?
    JB 2CH.5,MSD;
         MOV A,21H;
    MOV B,#10;
    DIV AB;
    MOV 35H,B;
    MOV 34H,A;
MSD:CLR 2AH.2;

    MOV R0,#0CBH;显示位置
    MOV R4,#02H;
    MOV A,35H;
MCL1:MOV p2,R0;
     ACALL ENABLE

    MOVC A,@A+DPTR;
        LCALL WRITE2;
        MOV A,34H;
        DEC R0;
        DJNZ R4,MCL1;

NEXTX:        RET

NOP
NOP
WRITE2:
        mov p2,a
        setb rs
        clr rw
        clr e
        call delay
        setb e
        ret
;写指令子程序
ENABLE:
        CLR RS
        CLR RW
        CLR E
        ACALL DELAY
        SETB E
        RET

delay:
        mov r7,#25
d1:        mov r6,#255
d2:        djnz r6,$
        djnz r7,d1
        ret

D20MS:  MOV R7,#25;
D11:    MOV R6,#30;
        DJNZ R6,$;
        DJNZ R7,D11;
        RET;

TABLE: DB  '0123456789'
        END
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.5.18/2006.6.27修改~

最后上照片

网友:
楼上的为什么不给HEX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,给你个十年前刚自学单片机时写的1602LCD电子钟程序。

牛逼,汇编啊

网友:
楼上的为什么不按我的需求,写一个C语言版的,求把源代码改好,

网友:
汇编看着太难了,看不懂,最好能把工程文件发出来,我一下到我的板子上就可以运行了!

网友:
就是-段 十進轉十六進制程式而已!

网友:
上面已经有人说思路了,自己想想就好.

网友:
我觉得.提供思路已经是本坛极限了.还要帮忙改代码?又不是你家长…楼主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适合做这样的事

网友:
伸手党……思路都说的很显著了……
那个贴汇编的哥们我觉得已经很显著要表达点代码之外的事儿了

网友:
既然你想要代码,而且要简单,呵呵

一按键,就把0x12改成0x36还不简单
if(KeyDownFlag)
{
    if(Param == 0x12)
    {
        param = 0x36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