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对C语言的共享数据 都是怎么处理的 ?

楼主(2015-11-07):
msp430不会涉及到共享数据的问题吧?
比如我从232口接到一个数据存入寄存器x,然后通过485总线把x的数据发送出去,
没有多线程的概念,msp430不会涉及到共享数据的问题吧?直接存了,该发就发是不是就行了?

网友:
是的。单核的,一步一步走的。

网友:
如果接收完马上就发送,那就没有问题。读写分开。
如果设置了数据缓冲区,而又是中断接收循环发送的话,要注意些。

编辑原因:错字。

网友:
接收缓存和发送缓存最好分开!否则可能导致数据错乱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