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2359做24v降压5v,0.6A,不知道可以吗?热不热?

楼主(2015-11-07):
MP2359做24v降压5v,0.6A,不知道可以吗?热不热?

网友:
DC TO DC 不热的, 不过 MP2359  1.2A, 24V,  都用到极限电压了,做产品的话不可取,用48V 以上的靠谱点,你这  24v降压5v,0.6A 就类似车充方案,XL 的1元的IC 大把。

楼主:
MP2359  1.2A, 24V,
看着体积小,

网友:
24v用MP2359有点冒险。

网友A:
换30V输入的吧,,危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30V输入的吧,,危险

什么型号?

网友:
不懂上传附件,百度搜索“MPS 产品选型手册”

楼主:
哪位用过这个芯片,说一声,0.6A芯片热不热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哪位用过这个芯片,说一声,0.6A芯片热不热?

用过3.3V@0.5A,没有温度感觉

网友:
用过,不热,但你最好不要用足24V输入,若你的输入电压是24V的,芯片起码要用到30V的,这是做人或做电工的起码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过3.3V@0.5A,没有温度感觉

那就用MP2451,谢谢两位!

网友:
有能直接代换的

楼主:
什么型号?

网友(2017-01-14):
同问什么型号?

网友:
2451?600mA没余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