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了一个4T的硬盘,装系统的时候遇到点问题

楼主(2015-11-07):
提示,选中的磁盘选用GPT分区形式,请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,谢谢。

网友:
2T 以上的磁盘只能用GPT分区。你可以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将其格式为GPT。 或者挂到别的电脑使用DISKgenius  进行配置为GPT

http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47a29f243ed51fc0142399bc.html

网友:
硬盘资料先保存,会清除
shift+F10 调出CMD,按下图操作即可

网友:
楼主买那么大的硬盘装啥?

网友:
4T还是装在SSD吧

网友:
4T必须用GPT,如果你的系统太老,还是用容量小一些的硬盘比较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