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四旋翼飞行原理,按照力的分解,感觉不对

楼主(2015-11-07):
在四旋翼在保持悬停时,不动油门,只是更改roll,会变成俯仰运动,
那么这时,原来与重力抵消的四个合力现在不是重力方向,
而是与重力方向成了一定角度,此时对四个合力进行分解,
很明显,z轴的合力小于重力,会使得四旋翼慢慢降低?

楼主:
突然想到这个问题,所以很是困扰,总感觉不对,但分析应该没错

网友A:
油门会自动加大的,不然就掉下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油门会自动加大的,不然就掉下来了

当时角度没变不是么,重力又是固定不变的,z轴升力分力增加,不就是使得四旋翼上升么,
这个过程我们也没改变油门,不是么

网友B:
升力是需要在程序里进行补偿的,升力应该为 F=Fz/(cos(roll)cos(pitch)),Fz = m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升力是需要在程序里进行补偿的,升力应该为 F=Fz/(cos(roll)cos(pitch)),Fz = mg

懂了,谢谢,还有个问题就是水平分量有力,力产生加速度,那就意味着前进是加速的么?
我们要的不是水平方速度保持不变么

楼主:
还是有些小问题,
如果保持四旋翼悬停,我们改变四旋翼姿态,比如roll,他会自动向前走么?
前进模式到底是怎样控制的,能不能玩过的人告诉我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