激光测距仪模块拆解

楼主(2015-11-07):
一直好奇100多的激光测距仪怎么做的,暴力拆了一个,但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,请高手指点
左边板子主要是一个ST单片机和LCD驱动,右边为测距模块

单片为STM8S00 5K6T6C QFP32  LCD 驱动为 HT16C22 QFP48

右边模块正面

右边模块反面

模块背面图可以看到,一个是激光发射管,另一个是接收管,但是这个接收管应该不是接收反射光的,是通过一个透明管从发射和接收光路反射的,麻烦高手说下原理。
以下是那块透明管

拆除测距模块屏蔽罩后

两个芯片,SOP16的为CKEL925 TI时钟芯片,产生测距时钟;QFN32芯片标为M16M5V 好像是FREESCALE 的ARM MCU,应该是做解算的

测距模块反面

1 应该是反射光接收芯片,不知道是APD还是别的光接收芯片,好像是6PIN封装,2的标为312FB, SOP8封装,有两颗,3,应该是光电接收芯片,也是6PIN封装,从激光发射光路反射的光信号。1,2,3都不清楚,希望高手解释。
还有不明白怎么有三个光接收芯片。

从拆解看,这个测距模块成本不低

楼主:
图片(附件)传不上怎么办?上传图片或附件后总出现  没有合适的图片(附件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片(附件)传不上怎么办?上传图片或附件后总出现  没有合适的图片(附件) ...

是不是分辨率太高,体积大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分辨率太高,体积大大?

D550拍的,6M多,不是可以16M的吗?我点上传后没有出现预览,过一会提示没有合适的图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550拍的,6M多,不是可以16M的吗?我点上传后没有出现预览,过一会提示没有合适的图片 ...

我以前每次传4,5MB的都失败,只好压缩分辨率再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每次传4,5MB的都失败,只好压缩分辨率再传。

说的很对,缩小了才可以

网友B:
楼主这个测距误差是多少?我估计是飞行时间脉冲测量方案实现的,那个软管就是用于校正电路时延用的,这样能精确判断激光发出时间和返回时间。

网友C:
哪里买的呀,给个链接看看,不方便就论坛短信,嘿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哪里买的呀,给个链接看看,不方便就论坛短信,嘿嘿

就淘宝,你搜一下,看看照片就知道是哪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测距误差是多少?我估计是飞行时间脉冲测量方案实现的,那个软管就是用于校正电路时延用的,这样能 ...

没有找到标示,相位法的可能性大,应该是内外光路,具体我也不懂,最短可测0.2m左右,希望高手讲解

网友D:
这种手持的基本都是相位测距的。人眼不安全,不能直视的。

网友:
我记得我10几年前用莱卡的激光测距仪要7,8万一套,现在激光测距已经被国内成功"山寨"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淘宝,你搜一下,看看照片就知道是哪款了

是不是这个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 ... s=1&abbucket=16

很多种呀,你是买哪种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这个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7.smp2iH&id=45291929930&ns=1&abbucket= ...

就便宜的,我不说是不想有打广告的嫌疑,会封贴。主要好奇怎么做的,感觉很厉害,再便宜点以后都不要买卷尺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找到标示,相位法的可能性大,应该是内外光路,具体我也不懂,最短可测0.2m左右,希望高手讲解 ...

若干年前我拆过脉冲式的,这方面还懂一些,相位式的就不太了解了,不过还是非常感兴趣,可以多上点图让大家分析分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手持的基本都是相位测距的。人眼不安全,不能直视的。

能讲下这个模块原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若干年前我拆过脉冲式的,这方面还懂一些,相位式的就不太了解了,不过还是非常感兴趣,可以多上点图让大 ...

主要电路都已经贴出,光路原理不清楚,特别是这么都光电接收

网友E:
了解一下,楼主再研究一下激光发射电路。那个透明管可能是导光的?

网友F:
看着是双APD的方案。国内都是相位的。 那个长的光学件是将发射光导到其中一个APD(或是一个便宜的光电管)。三个芯片可能有两个运放,一个是切换开关,也可能全是运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着是双APD的方案。国内都是相位的。 那个长的光学件是将发射光导到其中一个APD(或是一个便宜的光电管) ...

除了发射管旁边有一个接收管,板子上还有两个光电管接收管(图中1,3,1应该是主接收管,3是从发射光路导光的),双APD是什么原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了解一下,楼主再研究一下激光发射电路。那个透明管可能是导光的?

透明的是从发射和接收光路导光的,就是透明塑料做的

网友G:
拍摄光照角度不对,看不清芯片的丝印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拍摄光照角度不对,看不清芯片的丝印

PCB是黑色的,相机很难聚焦,芯片丝印我都写在上面了

网友:
从TI时钟芯片入手, 主要工作都被时钟芯片给处理了。   单片机主要处理一些定时器信号就可以了。

在Ti的官网上 看到过相关的设计方案

网友F:
细看一下竟然是双发双收方案,不过其中的一发一收釆用的是便宜的器件(或是低成本变通方案)。

网友:
谁给普及一下相位的原理

网友:
这个东西好像很有市场,准备DIY一个

网友H:
这个模块是什么公司出产的?

网友:
用的模块和我600多买的 那个一模一样

网友:
这还真是个好东西!价格便宜真实惠。

网友I:
做过一段时间的测距仪,是相位式的测距,内光路可以用混频器件做,也可以用双APD的方式,这个东西在后续生产校准中比较麻烦,DIY的难度较大。

网友:
有没有网友想一起开发这个东西的,不过现在激光测距仪价格被搞的太低,利润不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细看一下竟然是双发双收方案,不过其中的一发一收釆用的是便宜的器件(或是低成本变通方案)。 ...

双激光管双APD

网友J:
楼主 能加个QQ么? 我也买了个 这个模块  能一起研究研究这个原理麽?

网友K:
好奇测距原理。
测距的模块不知道能不能二次利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模块是什么公司出产的?

没有任何标志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细看一下竟然是双发双收方案,不过其中的一发一收釆用的是便宜的器件(或是低成本变通方案)。 ...

高手科普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做过一段时间的测距仪,是相位式的测距,内光路可以用混频器件做,也可以用双APD的方式,这个东西在后续生 ...

我没有测试过这个产品的测试一致性和精度

楼主:
应该只有一个发射管,有三个接收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好奇测距原理。
测距的模块不知道能不能二次利用

就是好奇,希望高手讲解,我拿显微镜看了下接收管,也没有找到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 能加个QQ么? 我也买了个 这个模块  能一起研究研究这个原理麽?

就淘宝上搜的,我随便买了个100多的拆了(破坏性拆了)

网友I:
这个APD的模块看起来比常用的AD230要小一些,不清楚是什么型号,做这个东西难点是光路部分和FFT算法精确计算相位问题,混杂着白光的干扰问题。

网友J:
我也买了这个 模块 , 发表一些观点 抛砖引玉吧 ,

网友:
  测什么距用? 距离和精度多少?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我也买了这个 模块 , 发表一些观点 抛砖引玉吧 ,

模块?有串口输出么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L:
模块?有串口输出么?

有的  如楼主第一张图片所示, 控制板和测距模块之间就是通过FPC软排线来通信的,当中就是用的串口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有的  如楼主第一张图片所示, 控制板和测距模块之间就是通过FPC软排线来通信的,当中就是用的串口  ...

你在哪买的?有串口 的协议么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L:
你在哪买的?有串口 的协议么?

只能说是 “某宝” .....  直接给链接怕被封号 .....

网友J:
楼主能 公布更多 细节照片么? 希望能一起学习, 我手上也有这个模块,不过还不敢强拆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测距误差是多少?我估计是飞行时间脉冲测量方案实现的,那个软管就是用于校正电路时延用的,这样能 ...

光速,误差1mm,你搞个时间差试试。

网友M:
+-1.5MM 分辨率挺高呀

网友N:
引用 网友I:
做过一段时间的测距仪,是相位式的测距,内光路可以用混频器件做,也可以用双APD的方式,这个东西在后续生 ...

只有你说到点子上了。激光测距现在价格太低,后期校准难度很大,绝大部分人DIY不会成功。

网友O:
有分光镜,是相位法测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APD的模块看起来比常用的AD230要小一些,不清楚是什么型号,做这个东西难点是光路部分和FFT算法精确计 ...

估计没用APD,不然成本没有这么低,看了一下板子,APD要高压,板子上没有大的电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有分光镜,是相位法测距?

应该是相位法,关键用了三个光电接收管,不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能 公布更多 细节照片么? 希望能一起学习, 我手上也有这个模块,不过还不敢强拆.......  ...

这种板子,都是黑色的,不好照相,想看过连接关系都不容易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+-1.5MM 分辨率挺高呀

这种只是写写吧,估计重复测试精度没有这么高,毕竟便宜,再便宜和卷尺差不多了价格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N:
只有你说到点子上了。激光测距现在价格太低,后期校准难度很大,绝大部分人DIY不会成功。 ...

老板 居然让我做这个为毕业课题, 看到你的评论 我要哭了..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没用APD,不然成本没有这么低,看了一下板子,APD要高压,板子上没有大的电感 ...

APD230 才30RMB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相位法,关键用了三个光电接收管,不明白

楼主 这个板子 有两个 激光头 两个光电传感器.....看看我的PD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只是写写吧,估计重复测试精度没有这么高,毕竟便宜,再便宜和卷尺差不多了价格了 ...

相位式测距 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的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只能说是 “某宝” .....  直接给链接怕被封号 .....

这里没这规矩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只是写写吧,估计重复测试精度没有这么高,毕竟便宜,再便宜和卷尺差不多了价格了 ...

精度1mm,分辨率0.1mm.使用过程中发现重复性非常不错!
几个月前我也买了一个,不过发现拆不开,没螺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里没这规矩。

好吧 我贴出来.....再次说明,此淘宝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......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Copy.Page_ShareItem

这个是他的测试帖....
http://www.ndiy.cn/thread-39250-1-1.html

网友J:
这个模块的 通讯协议......再次强调 此模块 和我没有半分钱关系 我也只是个初学者而已......

网友:
有没有做过的大神 一起来研究研究 这个模块呀 ......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模块的 通讯协议......再次强调 此模块 和我没有半分钱关系 我也只是个初学者而已...... ...

和楼主位的模块是一样的吗?人家成品才150啊。还不如买个成品来拆模块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L:
和楼主位的模块是一样的吗?人家成品才150啊。还不如买个成品来拆模块? ...

估计着  这个淘宝也只是个 代理吧......

网友L:
楼主能否上个机机外壳,了解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,一直在找可串口输出的激光测距仪型号,有一个又舍不得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估计着  这个淘宝也只是个 代理吧......

你的模块和楼主位的模块是一样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模块的 通讯协议......再次强调 此模块 和我没有半分钱关系 我也只是个初学者而已...... ...

和这个产品很相似,但没有这个模块的图或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楼主能否上个机机外壳,了解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,一直在找可串口输出的激光测距仪型号,有一个又舍不得 ...

这个帖子里有人找到了,因为产品与我没有任何关系,以免广告嫌疑,我不便直说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这个帖子里有人找到了,因为产品与我没有任何关系,以免广告嫌疑,我不便直说 ...

这里没这一套,相反,发图不留种,菊花万人捅!

楼主:
这个模块估计也就卖几十,还有一个FREESCALE MCU,从图上看没有用APD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这里没这一套,相反,发图不留种,菊花万人捅!

13楼,自己看吧

网友J:
AD230  楼主看一看 板子上 还是有APD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也买了这个 模块 , 发表一些观点 抛砖引玉吧 ,

高手!!!
分析得很清楚,
有一点疑问,感觉没有用APD,底板两个6PIN的光电传感器型号是一样的,DC-DC没法产生200V高压,如果有高压,应该有大电感和二极管。
我的板子已破坏了,没有办法测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AD230  楼主看一看 板子上 还是有APD的

谢谢,我板子没有办法测量了,不然可以测量下电压,用APD应该有高压吧?

楼主:
谢谢!强!!!底板上两个APD?  我显微镜看了下,好像两个光电器件是一样型号的(长得像一样)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谢谢!强!!!底板上两个APD?  我显微镜看了下,好像两个光电器件是一样型号的(长得像一样)。 ...

楼主 ,我手上只有一块好的 ,现在还不敢拆,所以, 可否提供更多的关于板子的信息...... 放在坛子里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

网友F:
LCC6的国产便宜,进口塑封的十来块钱。高压一百一二十付左右。

网友:
高压的电流很小,挂个电感就可以升起来。

网友L:
就不能清楚说说是哪个?有啥困难。就不能把你的购买链接给出来?本坛给链接不犯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 ,我手上只有一块好的 ,现在还不敢拆,所以, 可否提供更多的关于板子的信息...... 放在坛子里 大 ...

还需要哪方面信息?
关于混频,我觉得PLL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应该哪颗芯片是混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就不能清楚说说是哪个?有啥困难。

就是40m的那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CC6的国产便宜,进口塑封的十来块钱。高压一百一二十付左右。

进口的才十多块,国产的那几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就不能清楚说说是哪个?有啥困难。就不能把你的购买链接给出来?本坛给链接不犯规。 ...

链接在13楼

网友L:
确认是那一款?
如果是的放在我就买个回来拆激光测距模块。有螺丝么?好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确认是那一款?
如果是的放在我就买个回来拆激光测距模块。有螺丝么?好拆么? ...

有内六角,需要对应螺丝刀,在背面标后面还有一颗,拆了就不能保修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内六角,需要对应螺丝刀,在背面标后面还有一颗,拆了就不能保修的。 ...

好的。螺丝刀是全 的,只要是螺丝的就好拆,先前买那个是超声焊接的,拆开就坏了所以没拆。

网友:
一直想找的东西,学习了

网友N:
引用 网友J:
老板 居然让我做这个为毕业课题, 看到你的评论 我要哭了......

看你精度了,mm级别的做不来,10cm级别的没问题

网友:
这东西挺有意思,大家一起把它山寨了吧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需要哪方面信息?
关于混频,我觉得PLL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应该哪颗芯片是混频的。 ...

APD和三极管,我拆的几个都是用着两个混频

网友J:
引用 网友N:
看你精度了,mm级别的做不来,10cm级别的没问题

老板说 只要测得到数据就行 不用管精度.....大神 求带呀

网友P:
模块背面图可以看到,一个是激光发射管,另一个是接收管,但是这个接收管应该不是接收反射光的,是通过一个透明管从发射和接收光路反射的,麻烦高手说下原理。
我的理解是,发射发射光,在接受管同步采集,与目标发射同步,能准确反映出发射到反射的延时,避免纯电路层面采集可能引起的误差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你在哪买的?有串口 的协议么?

大胡子要这些机器干吗的?

大飞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模块背面图可以看到,一个是激光发射管,另一个是接收管,但是这个接收管应该不是接收反射光的,是通过一个 ...

lc125253647 说两个都是发射管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N:
只有你说到点子上了。激光测距现在价格太低,后期校准难度很大,绝大部分人DIY不会成功。 ...

其实不仅仅是DIY,就是投入一定的资金去搞这个东西,能赚到钱只有一种可能,测距算法做的非常优秀,测距的精度不超过1.5mm,而且在白光的干扰下测距精度依然优秀。。。

网友:
日光更难做。

网友:
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老板说 只要测得到数据就行 不用管精度.....大神 求带呀

不管精度,那就很容易做!

网友:
是的,主要是日光下包含了激光的同频干扰,是个很难搞的问题,算法处理很麻烦,

网友:
其实混频有两种,一种是在APD中直接混频,另一种是用混频芯片混频,都是得到了差频信号,保留相位!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大胡子要这些机器干吗的?

大飞机?

还没想好,也许激光测距避障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lc125253647 说两个都是发射管。

如果都是发射管,我就解释不清楚了

网友:
  关注这个话题,一直想买个激光测距仪接上串口输出当模块使用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I:
其实不仅仅是DIY,就是投入一定的资金去搞这个东西,能赚到钱只有一种可能,测距算法做的非常优秀,测距 ...

从预研到设计到测试,测距仪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,用的还是拆的电路。精度能到1mm,但是夏天户外高光背景测试失败,整个项目就停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老板说 只要测得到数据就行 不用管精度.....大神 求带呀

那你这个就简单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从预研到设计到测试,测距仪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,用的还是拆的电路。精度能到1mm,但是夏天户外高光背景 ...

能给一些 实用的资料么 ? 只求 测量到数据 。。。。能毕业就行

网友I:
引用 网友N:
从预研到设计到测试,测距仪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,用的还是拆的电路。精度能到1mm,但是夏天户外高光背景 ...

还是白光同频干扰的问题,这个对FFT的快速求相位算法有点要求,不知道你是具体采用哪种方案,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从预研到设计到测试,测距仪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,用的还是拆的电路。精度能到1mm,但是夏天户外高光背景 ...

用的是翻板电路?内光路混频电路?

网友N:
引用 网友I:
还是白光同频干扰的问题,这个对FFT的快速求相位算法有点要求,不知道你是具体采用哪种方案, ...

sorry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算法是核心了,见谅~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sorry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算法是核心了,见谅~

明白明白,算法确实很难搞,做好了确实不容易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L:
还没想好,也许激光测距避障车。

我想买这个模块,就按照整机100多块买也行啊

网友:
谁能找到生产厂家吗?

网友L:
引用 网友H:
我想买这个模块,就按照整机100多块买也行啊

我已经买了拆了,确实是楼主一样的里有测距模块。做工不错。

网友(2015-12-08):
对我很有帮助,谢谢各位的探讨。

网友:
准备入手激光模块,自己弄个测量仪

网友Q:
开始关注这个,大家一起研究。

网友I(2016-02-05):
引用 网友Q:
开始关注这个,大家一起研究。

还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,对模拟电路和FFT算法还是很不错的锻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还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,对模拟电路和FFT算法还是很不错的锻炼。

是的。有机会一起搞搞么?

网友R(2016-04-26):
我做过。比较熟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我做过。比较熟悉。

可以讲解吗?

网友:
手持激光测距仪这块,相位法一般有:单发双收(莱卡专利),双发单收(国内某公司专利),单发单收等,精度较高。
脉冲方案我这边采用的原理很简单,就是鉴别发送脉冲信号和回收脉冲信号的时间差。精度没那么高,大概10CM左右,漫反射可到几百米距离。

网友:
相位的,都存在强反射和弱信号问题。温漂和日光性能是个难点。

网友(2016-06-24):
没拆开过,手头有两个,回头拆拆看看!

网友:
网上找的模块通信协议,有模块的人看看能不能对上

网友(2016-09-13):
mark  我也去买个来玩

网友S(2017-01-21):
引用 网友R:
我做过。比较熟悉。

你做过激光测距吗 ?有目标产品,量程很短,精度要求很低,考虑合作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你做过激光测距吗 ?有目标产品,量程很短,精度要求很低,考虑合作么? ...

可以啊,有机会聊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已经买了拆了,确实是楼主一样的里有测距模块。做工不错。

胡子哥,拆解的测距仪 模块通信协议搞出来了吗 ?我测试的数据都不对

网友(2017-05-25):
引用 网友J:
我也买了这个 模块 , 发表一些观点 抛砖引玉吧 ,

高手在身边啊!

网友:
这个激光测距还不错,谢谢分享

网友:
看着不错的哦。。

网友(2017-06-26):
关注此贴,受益很大!谢谢.

网友:
标记一下,过几天淘一个玩玩。

网友:
最近也拆机学知识,很有用

网友(2017-12-27):
引用 网友F:
看着是双APD的方案。国内都是相位的。 那个长的光学件是将发射光导到其中一个APD(或是一个便宜的光电管) ...

相位的是不是要复杂一些?

网友:
那个透明管是不是对发光管的发射功率或者灵敏度自校准使用的

网友T:
引用 网友N:
从预研到设计到测试,测距仪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,用的还是拆的电路。精度能到1mm,但是夏天户外高光背景 ...

不能加滤光片减少环境光干扰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其实不仅仅是DIY,就是投入一定的资金去搞这个东西,能赚到钱只有一种可能,测距算法做的非常优秀,测距 ...

之前测了很久,就在卡在夏天测量白底物体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不能加滤光片减少环境光干扰么?

肯定有滤光片

网友(2018-01-29):
以前捣鼓过。相位的。激光会发送几个频段,做反推相位偏移的量,然后综合去算距离。这个东西其它都好做,就是调回光焦距比较麻烦,需要好的调节设备。

网友U:
这是其中一块驱动板的电路图吧 我也忘记是不是最终版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这是其中一块驱动板的电路图吧 我也忘记是不是最终版本了

看着还是比较复杂啊

网友V:
这是一个神奇的行业的,客户说得抓紧赚钱;核心片子是AMS那颗经典TDC;模具,光学部件,都业内标准的~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这是一个神奇的行业的,客户说得抓紧赚钱;核心片子是AMS那颗经典TDC;模具,光学部件,都业内标准的~ ...

得抓紧赚钱是什么鬼?

网友:
这东西现在淘宝一般多少

网友(2019-04-20):
想问挖坟问下,混频是怎么实现的,,没有看到乘法器呀,,PLL能实现混频??

网友:
接收管是个乘法器

网友(2019-06-10):
关注一下  激光测距方面的 驱动板的电路图

网友(2019-08-19):
请问楼主 有没有搞过三角原理的激光测距?

网友:
请问是基于什么原理的

网友:
200米以内精度高的测距仪都采用相位法。用到到激光二极管,APD,透镜,PLL等模块。涉及的知识很广,电子,光学,机械,数学。单讲激光二极管就分:双发射管和单发射管。单发射管的电路受温度影响比较大,需要做温度修正。双发射管可以不考虑温度影响。

网友(2019-12-26):
这个光学部分,身体基础再批量的时候可以做到统一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