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级pid最,为什么要将外环pid输出和内环pid输出合并?

楼主(2015-11-07):
ctrl.pitch.core.pid_out为内环pid输出
ctrl.pitch.shell.pid_out为外环pid输出
为什么最终内环pid输出还要加上这一步?

网友:
这是串形控制吧

网友:
肯定要加!不然就失去串行的意义了!

网友:
哪个上面的代码?

网友:
这是并联吧

网友(2016-01-12):
这应该是并联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