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uke175、fluke177、fluke179主板欣赏

楼主(2015-11-07):
所有的FLUKE表中,我最喜欢是的是FLUKE179,测试速度爽上天
看看fluke17x系列主板,可惜坏了,看看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圈圈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圈圈是什么意思?

有问题点。

网友B:
欣赏哪里???

网友:
量程档位切换是计量芯片内部自动实现的吗

网友:
FLUKE这种高档表哪有什么专用计量芯片,显示带测量用的都是自家的430

网友:
很好奇为什么那么省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欣赏哪里???

这个表的重点是快,一看你就没有用过。

网友C:
感觉这画板技术 比较烂。 找不到欣赏点。

网友:
这么好的表坏了,实为可惜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感觉这画板技术 比较烂。 找不到欣赏点。

为什么很烂?    呵呵!

网友:
这不是盗38度的图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很烂?    呵呵!

板子布局。布线。等都相对比较差。 感觉你对画板方面不怎么熟悉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板子布局。布线。等都相对比较差。 感觉你对画板方面不怎么熟悉。

能否讲解一下,布局、布线如何烂,麻烦您指导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能否讲解一下,布局、布线如何烂,麻烦您指导一下

哈哈哈哈,好期待啊

网友:
反光,看不清,差评。。。

网友:
内层的线烧了就会在板子上出现一片发白的区域。

网友:
板子烧了,拆分压电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子布局。布线。等都相对比较差。 感觉你对画板方面不怎么熟悉。

大神讲讲该怎么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