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和蓝牙模块共用一个单片机串口 蓝牙无法发数据给单片机

楼主(2015-11-07):
在老家闲着无聊,做了一个家用的防盗,就是将一些传感器布置在各个房间,人离开时就启动防盗,要是出门时忘记了   就发个消息回去,有个淘汰的安卓手机  将收到的消息通过蓝牙发送给主控板启动防盗

问题来了   全部都做好了  所有的外壳都打印好了,电路板也全部焊好了  房间的线也在布了    现在测试app的时候才发现

rs485的RO脚  竟然是一直拉低的   这下搞定蓝牙发数据给单片机根本就不通

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的 ?

单片机是m8   只有一个串口

网友:
485 的A/B 管教貌似接反了,A-6 /B-7 。

网友A:
如果两个Rx都给单片机,可以用两个4148做一下隔离

网友:
串口的两个脚都是单向的,加二极管隔离,或者串电阻

网友B:
看情况了。

485与蓝牙的 两个发送口。

万一有一个静止时是置低的,另一个怎么玩都不转了。

网友:
搞个1拖2的窗口模拟通道芯片,不过默认只能一个处于接受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两个Rx都给单片机,可以用两个4148做一下隔离

隔离试过了,也不行,485一直拉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情况了。

485与蓝牙的 两个发送口。

现在这情况就是485一直拉低

网友C:
2L都说了,485两个管脚搞反了

网友:
D2应该是双向稳压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L都说了,485两个管脚搞反了

这两个反与不反貌似是一样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