冲床上下料机械手有必要用伺服电机吗

楼主(2015-11-08):
看到一个四轴机械手给冲电饭锅内胆上下料,用的是伺服电机。 个人觉得没必要用伺服电机这么高精度的电机, 用步进电机就能保证准确抓取了.

网友:
高手用步进电机也可以的,关键在于速度,速度关系到产量,产量关系到奖金,奖金关系到消费,消费关系到社会和谐,和谐关系到幸福。

你还是用伺服吧。

网友:
不差钱不差空间的需求不上伺服说不过去.

网友:
还有伺服电机的稳定性高于步进电机吧?牵涉到安全问题稳定性也是必须考虑的.

网友:
关键是速度问题,还有一个加减速的问题,这些运行平稳的保证

网友A:
关键是速度和可靠性,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,位置没有任何反馈,伺服是版闭环控制,有编码器反馈位置,速度也比步进电机快。对于设备稳定可靠是前提,然后是速度,伺服电机这两点都能达到,步进电机就不一定了。

网友:
1位置(步进电机有丢失步问题)2速度

网友:
速度和精度 决定

网友:
速度和精度

网友(2015-12-09):
用伺服吧,速度、安全要考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关键是速度和可靠性,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,位置没有任何反馈,伺服是版闭环控制,有编码器反馈位置,速度也 ...

国外有半闭环的步进电机,东方、三洋、太平洋、信浓、百格拉等。

网友:
工业环境,稳定放在第一位。伺服的稳定性明显高过步进,厂家不差那点钱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国外有半闭环的步进电机,东方、三洋、太平洋、信浓、百格拉等。

雷赛那个混合伺服怎么样,算是闭环步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雷赛那个混合伺服怎么样,算是闭环步进

普通场合用用还行,高要求的还得用国外产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