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双H型驱动器输出波形分析???

楼主(2015-11-08):
混合式步进电机双H桥型驱动器,驱动器输出波形如图所示,从上到下依次为A+,A-,B+,B-,对应双H桥的8个MOS管的导通顺序改如何分析,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波形?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没懂,你测量的那几个位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懂,你测量的那几个位置?

电机运行过程中抓的波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机运行过程中抓的波形

不懂,帮顶了。

网友:
高电平对应桥上管导通,低电平对应桥下管导通。

网友B:
这个波形是两相SVPWM

楼主(2015-12-08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波形是两相SVPWM

SVPWM还有两相的?电流采样不用变换,然后直接PI运算吗,那扇区判断该如何操作呢。

网友(2016-03-29):
这个波形是两相SVPWM,最好有说明,最近在调步进电机

网友(2016-05-12):
因为有细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