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一下KL27 Mini板子库函数

楼主(2015-11-08):
在看KL27Mini板子自带的库函数,看起来比飞思卡尔官方的SDK要简单多了,但是还是有很多疑惑点
1、在每个程序的开始都有DelayInit();
    SYSTICK_Init(1234);
    SYSTICK_Cmd(true);
    SYSTICK_ITConfig(false);
请问1234是啥意思啊
2、除了这些历程还有其他的吗,比如单片机自带的Flash的读写,好多都没有!还有一些时钟的切换配置都没有啊

求大神解答

网友A:
第一句的意思好像是设置Systick的重装值;1234毫秒,第二句的意思好象是启动Systick定时器,第三句的意思好象是禁止中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句的意思好像是设置Systick的重装值;1234毫秒,第二句的意思好象是启动Systick定时器,第三句的意思好 ...

谢谢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