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独立按键实验,为什么反应不是特别灵敏

楼主(2015-11-08):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key=P1^1;
 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[]={0xC0, 0xF9, 0xA4, 0xB0, 0x99, 0x92, 0x82, 0xF8, 0x80, 0x90};

  void Delays ();
   void main ()
  {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cnt=0;
        bit backup=1;
        bit keyup=1;
         P0=ledchar[cnt]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P0=ledchar[cnt];
        keyup=key;
        if(keyup!=backup)
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s ();
          if(keyup==key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backu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cnt>=10)
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char[cnt]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backup=key;
   }
  }

  void Delays()
  {
  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1000;

        while(i--);
  }
有的时候需要按三四次才能变数

网友A:
这个分析起来就很简单了
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key=P1^1;
 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[]={0xC0, 0xF9, 0xA4, 0xB0, 0x99, 0x92, 0x82, 0xF8, 0x80, 0x90};

  void Delays ();
   void main ()
  {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cnt=0;
        bit backup=1;
        bit keyup=1;
         P0=ledchar[cnt]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P0=ledchar[cnt];
        keyup=key;
        if(keyup!=backup)
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s ();
          if(keyup==key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backu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cnt>=10)
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char[cnt]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backup=key;
   }
  }

  void Delays()
  {
  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1000;

        while(i--);
  }

        keyup=key;         //如果此时按下.那么执行 keyup = 0  = key ;
        if(keyup!=backup)
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s ();
          if(keyup==key)  //这里也执行. 都为0.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backup==0) //这里就没执行了. backup = 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cnt>=10)
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char[cnt];  //然后给数据.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backup=key; //然后 backup = 0

之后.在返回到 if(keyup!=backup)  那么此时 0 !=0 ..然后就一直没反映....因为一直都是0=0 .这个是你按下按键的时候.数据也没变化

在然后呢,, 你松开按键.
keyup = key = 1;
然后if(backup==0) 成立. P0的数据改变了.
然后也是一样.你松开了.数据就一直不变.只改变一次.

你的意思是, 按键按下去的时候不变. 松开就改变一次数据.
额...代码貌似是正确的. 你把哪个延迟改小点试试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分析起来就很简单了

我又重新变了一次,奇迹般的又好使了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又重新变了一次,奇迹般的又好使了;

不错.代码写的很好..加油.有潜力..

网友:
代码写的很好

网友:
用定时器扫描按键,效率高灵敏度可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