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与请教:我的Intel 535 SSD测试结果

楼主(2015-11-08):
我在京东买的Intel SSD,空盘直接安装阿莫分享的系统,测试结果如下:

看看网上,随便一个盘的测试结果,写速度就有四百多M,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?
哪里没搞对吗?感谢。

楼主:
这个测试软件显示是已经4k对齐了。

网友A:
INTEL据说是稳定,我感觉稳定性可能比第二名强5%,性能很少出来晒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TEL据说是稳定,我感觉稳定性可能比第二名强5%,性能很少出来晒的 ...

可是写速度,差得不是太离谱了。

应该有哪里没搞对吧??

网友:
对齐了吗?

楼主:
对齐了:
直接空盘装系统 ;
软件显示也是对齐的。

网友B:
换个测试软件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个测试软件试试

上面已展现了两个测评软件的结果,都差不多。

网友:
难道是sata2?

网友C:
据说要挂成从盘才准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据说要挂成从盘才准确。

我是直接换掉原来的硬盘,目前只有一个盘。

楼主:
挂在主硬盘位。

网友D:
这个写入速度比我SATA2接口的笔记本还慢,我用的是浦科特的固态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写入速度比我SATA2接口的笔记本还慢,我用的是浦科特的固态盘。

除了对齐,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检查的没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除了对齐,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检查的没?

我也是放在笔记本主硬盘位。
有没有什么杀毒监控类软件,关闭掉了么?
你这盘还有30%可用空间,挺富裕的,应该也不会对读写有什么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是放在笔记本主硬盘位。
有没有什么杀毒监控类软件,关闭掉了么?
你这盘还有30%可用空间,挺富裕的 ...

系统裸奔,我的可用空间应该是70%

网友B:
bios 看看硬盘的挂载方式是不是ide 模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ios 看看硬盘的挂载方式是不是ide 模式了

AHCI,安装系统之间就设置好的。

网友:
将杀软之类的关掉

网友:
我的x200系统上的intel硬盘也很慢,不知道问题在哪里

网友:
INTEL的速度本来就慢一点,主打的是稳定,安全。

网友:
人家是250gb容量的写入速度,你是120G的写入速度能一样吗?

网友:
这样的速度,应当不错了。

网友E:
电脑比较老,还是SATA2的接口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脑比较老,还是SATA2的接口吧?

SATA2速度是3Gb/s ,楼主电脑的读速已经快达到SATA3的标称速度了

网友:
  这个速度已经不错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