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接传感器,然后通过modbus传出数据是如何处理的?

楼主(2015-11-08):
对于msp430的 用串口接传感器的数据,然后通过modbus传出数据是如何处理的?
232和485都用中断方式,485的mobus访问请求必须回应,也就是不能丢掉任何一次访问请求,
232可以酌情放弃某次数据的读取(传感器是间隔1秒自动发出一组数据),
232和485 的UART接收都需要用中断方式吧 ?
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比较好呢?

楼主:
如果 msp430的频率是 4mhz, 一 个 uart都是 115200,一个是 9600是否来得及可以同时处理两个 uart的中断 吧 ?

网友:
两个串口都需要用中断方式,这个中断接收时要停另一个中断。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 无论 哪个uart口先来数据,
可以先处理 哪个UART口,但 UART口的中断被处理后,
另外一个需要接收数据的 uart口的 中断还在,
而不是 另一个口的数据中断还没来得及处理,就过去了,造成数据丢失

网友:
肯定优先响应modbus串口。传感器串口只要保证最新一条记录是有效的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