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软件重置的指令是不是这个?

楼主(2015-11-09):
如题,是不是

asm("reset");

?

网友A:
我用的PIC单片机,貌似都不支持这个指令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PIC单片机,貌似都不支持这个指令吧

什么意思,没法软件重置?

网友:
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重置指令。
看下能否通过看门狗复位?

楼主:
哎哟我了个去辛亏问一下,原来大家都不以为然

网友B:
具体要看哪款型号,有些有,有些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具体要看哪款型号,有些有,有些没有

谢谢。刚试过了,我的这款有。

网友:
没听说过还有这个指令的

网友C:
PIC18以上才支持reset汇编指令。PIC16以下可以用死循环使单片机看门狗复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IC18以上才支持reset汇编指令。PIC16以下可以用死循环使单片机看门狗复位。

16系列部分也有,新出的基本都有,如PIC16F15xx、PIC16F18xx、PIC16F19xx等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IC18以上才支持reset汇编指令。PIC16以下可以用死循环使单片机看门狗复位。

其实所有型号的PIC都可以做软复位的。。
方法如下:

先清除 PCLATH, goto 0x000

ASM 范例 (16F628A)
// reset_cpu();
CLRF   0A
GOTO   000

网友:
asm("reset");是软件复位指令。具体要看什么芯片,有些芯片支持有些不支持的

网友:
请问一下,软复位有什么实际的应用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