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推荐】串口服务器 串口转网口成品 产品上批量的推荐...

楼主(2015-11-09):
求推荐《串口服务器》或者叫《串口转网口》的带外壳工业成品,不是串口转网口模块。
具体参数:
以太网:10/100Mbps,RJ45接口,内置电磁隔离保护
串口:支持RS232/RS485,串口数量1个即可,接口DB9即可,内置ESD保护,短路保护。
串口速率支持50bps到400Kbps
电源供电:12V或者24V。
谢谢。最后有批量用过的,稳定性经过考验的。

网友:
不差钱的话上MOXA

楼主:
有没有便宜点的

网友:
如果便宜,还是自己做吧,wiznet的芯片,硬件tcp。m0,很方便,你试试

网友A:
深圳三旺,用了20多个,比较稳定

网友B:
用CH9121吧,单芯片串口到以太网透明传输,只用做个板子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便宜点的

要多便宜的?可以自荐嘛?我这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深圳三旺,用了20多个,比较稳定

我这也有!

网友:
直接用w5500+随便一个单片机做一下就行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CH9121吧,单芯片串口到以太网透明传输,只用做个板子就行了

性能咋样?是不是能把mcu+phy或者5500之类的干掉

网友:
试试周立功的IPORT 也可以试试rtthread出品的 产品上使用都很不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性能咋样?是不是能把mcu+phy或者5500之类的干掉

性能还可以,串口速度能到921600,优点就是单芯片透传方案,不用MCU,类似USB转串口芯片,并且有虚拟串口驱动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性能还可以,串口速度能到921600,优点就是单芯片透传方案,不用MCU,类似USB转串口芯片,并且有虚拟串口 ...

查一下资料看看,芯片是哪个厂家的

网友(2016-08-25):
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

网友:
推荐W5500,我用过,性能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