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DS19264液晶使用stm32的IO模拟时序通讯程序

楼主(2015-11-09):
/*
  @: KS0108,DS19264-5,19264 power-3.3V
  @:2015/10/17 21:04
  @:STM32F103RBT6 8位并口 IO->19264
*/

//-----------------头文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clude "bsp.h"
#include "hzlib.h"

#include "zimo.h"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ds19264-5.h"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并口定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Data_IO_IN      {GPIOC->CRL |= 0xFFFFFFFF; GPIOC->CRL &= 0x44444444;}          //方向设置为输入
#define Data_IO_OUT     {GPIOC->CRL &= 0x00000000; GPIOC->CRL |= 0x33333333;}          //方向设置为输出
#define Data_I()            GPIOC->IDR &= 0x00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输入
#define Data_O(x)             {GPIOC->BSRR = 0x00FF0000; GPIOC->BSRR = x;}     //数据输出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TM32F103  新定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RS_H    IO_SET(LCD_RS)
#define RS_L    IO_RESET(LCD_RS)

#define RW_H    IO_SET(LCD_RW)
#define RW_L    IO_RESET(LCD_RW)

#define E_H     IO_SET(LCD_E)
#define E_L     IO_RESET(LCD_E)

#define CS1_H   IO_SET(LCD_CS1)
#define CS1_L   IO_RESET(LCD_CS1)

#define CS2_H   IO_SET(LCD_CS2)
#define CS2_L   IO_RESET(LCD_CS2)

#define CS3_H   IO_SET(LCD_CS3)
#define CS3_L   IO_RESET(LCD_CS3)

#define RST_H   IO_SET(LCD_RST)
#define RST_L   IO_RESET(LCD_RST)

#define RST(x)      x?RST_H:RST_L// 复位信号,低电平有效;
#define EN(x)       x?E_H:E_L   //使能信号
#define RS(x)       x?RS_H:RS_L   //数据,指令选择信号,低电平选择指令,高电平选择数据;
#define CS1(x)      x?CS1_H:CS1_L   //左片选信号;
#define CS2(x)      x?CS2_H:CS2_L   //中片选信号;
#define CS3(x)      x?CS3_H:CS3_L   //右片选信号;
#define RW(x)       x?RW_H:RW_L   //读写信号,高电平为读,低电平为写;

#define Dir_IN      0x00
#define Dir_OUT     0x01

#define LCM_CMD                0x00
#define LCM_DAT                0x01

#define RW_READ     0x01
#define RW_WRITE    0x00

//屏幕选择
#define LCD_sel_left        {CS3_H;CS2_H;CS1_L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屏
#define LCD_sel_middle  {CS1_H;CS2_L;CS3_H;}            //中屏
#define LCD_sel_right        {CS2_H;CS1_H;CS3_L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屏

u8 Col,Page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液晶延时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_us(u8 cd)
{
    u16 ma;
    for(;cd>0;cd--)
        for(ma=0;ma<50;ma++);//old,ma=50
}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cd)
{
    u16 ma;
    for(;cd>0;cd--)
        for(ma=0;ma<1000;ma++);
}
//液晶读写数据方向控制
//低电平输出,高电平读入
void OCM_DIR_InOut(u8 x)
{
    if(x==Dir_IN)
    {
        //IN
        Data_IO_IN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//OUT
        Data_IO_OUT;
    }
}
//IO输出数据
void OCM_Data_Out(u8 dat)
{
    Data_O(dat);        //指令
}
//IO读数据
u8 OCM_Data_In(void)
{
    u8 dat = Data_I();
    return dat;        //指令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LCD_reset_hard(void)
{
    RST_L;
    delay_ms(1);
    RST_H;
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硬件复位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读出指令(状态)
unsigned char LCD_read_cmd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read_cmd;
    Data_IO_OUT;
    Data_O(0xff);                //输入
    RS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令
    RW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出
    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读出
    Data_IO_IN;
    delay_us(10);//old=20
    read_cmd = Data_I();        //指令
    E_L;

    return (read_cmd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读出数据
//先只须空读一次, 以后接着就无须空读
//空读之后读出的数据都是有效的!!!
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read_dat;
    Data_IO_OUT;
    Data_O(0xff);                //输入
    RS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
    RW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出
    E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读出
    Data_IO_IN;
    delay_us(10);//old=20
    read_dat = Data_I();        //数据
    E_L;

    return (read_dat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检查忙标志位
void LCD_check_busy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;

    do
    {
        lcd_status = LCD_read_cmd();
    }
    while(lcd_status & 0x80);

    //delay_us(20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写入指令
void LCD_write_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  //LCD_check_busy();
    delay_us(3);//old=15
    RS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令
    RW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
    Data_IO_OUT;
    Data_O(cmd);        //指令
    E_H;
    delay_us(3);//old=20
    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降沿写入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写入数据
void LCD_write_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//LCD_check_busy();
    delay_us(3);//old=15
    RS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
    RW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
    Data_IO_OUT;
    Data_O(dat);        //数据
    E_H;
    delay_us(3);//old=20
    E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降沿写入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节定位(8*1)
//液晶规划:
//x: 0 - 7        (行)
//y: 0 -127        (列)
void LCD_byte_po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if(y < 64)
    {
        LCD_sel_left                //左半屏
    }
    else if(y>=64 && y<128)
    {
        y -= 64;
        LCD_sel_middle
    }
        else
    {
        y -= 128;
        LCD_sel_right
    }        //右半屏
//        LCD_write_cmd(Start_Line);                //起始行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 + x);        //页地址0-7
    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 + y);        //列地址0-63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定位(8*8)
//液晶规划:
//x: 0 - 7     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void LCD_char_po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y <<= 3;
        LCD_byte_pos(x, y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显示清屏
void LCD_clr_scr(unsigned char sel_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if(sel_da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sel_left
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 + j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4; i++) LCD_write_dat(0x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else if(sel_dat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sel_middle
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 + j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4; i++) LCD_write_dat(0x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el_dat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sel_right
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 + j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4; i++) LCD_write_dat(0x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else if(sel_dat == 2)        LCD_sel_all
     else  if(sel_dat == 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sel_left
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 + j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4; i++) LCD_write_dat(0x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LCD_sel_middle
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 + j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4; i++) LCD_write_dat(0x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LCD_sel_right
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 + j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4; i++) LCD_write_dat(0x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读出8bytes数据
//液晶规划:
//x: 0 - 7     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void LCD_read_8byte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read_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LCD_char_pos(x, y); LCD_read_dat();        //空读一次!!!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read_dat = LCD_read_dat();
                read_dat++;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 Font_type        //(8*16字体)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输出(8*16字体)
//x: 0 -3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void LCD_printc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c_dat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for(j = 0; j < 2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char_pos((x * 2 + j), y);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flag == ZHENGXIAN)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 Font_code[c_dat - 32][8 * j + i]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~Font_code[c_dat - 32][8 * j + i]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8*8字体)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输出(8*8字体)
//x: 0 - 7     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//flag:高四位为0,正显,不为零,反显
void LCD_printc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c_dat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//me,判断坐标范围,old y>15
    if(x>7 )    x=0;
    if(y>23)    y=0;
    //定位显示位置
        LCD_char_pos(x, y)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 == ZHENGXIA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 Font_code[c_dat - 32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~Font_code[c_dat - 32][i]);
        }
}

//显示ASC码
void LCD_printcu8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8 c_dat,u8 flag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if(x>7 || y>15)//me,判断坐标范围
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LCD_char_pos(x, y)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6; i++)
        if(flag == ZHENGXIAN)
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Font_code[c_dat - 32][i]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~Font_code[c_dat - 32][i]);
}

#endif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串输出
//x: 0 - 3     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//flag:高四位为0正显,不为零反显
void LCD_print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_dat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      while(*s_dat)
    {
        LCD_printc(x, y++, *s_dat++,flag);
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反色区域(8*8字体)
//x: 0 - 7     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void LCD_inverse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ad_buffer[8];

        LCD_read_8bytes(x, y, read_buffer);
        LCD_char_pos(x, y)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 LCD_write_dat(~read_buffer[i]);
}

void LCD_inverse1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ad_buffer[6];

        LCD_read_8bytes(x, y, read_buffer);
        LCD_char_pos(x, y)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6; i++) LCD_write_dat(~read_buffer[i]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反色显示
void LCD_scr_invers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 LCD_inverse(j, i);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 Font_type        //(8*16字体)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反色输出(8*16字体)
//x: 0 - 3     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void LCD_inversec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x <<= 1;
        LCD_inverse(x, y);
        LCD_inverse(x+1, y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8*8字体)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反色输出(8*8字体)
//x: 0 - 7     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void LCD_inversec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LCD_inverse(x, y);
}
#endif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串反色输出
//x: 0 -3/7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//num: num < 16 - y
void LCD_inverse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num)
{
        while(num--) LCD_inversec(x, y++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汉字输出(16*16字体)
//取码规则:        低位在前, 列行扫描, 阴码(1-亮, 0-灭)
//x: 0 - 3        (行)
//y: 0 - 7        (列)
//flag:0-显示;1-反显
//len:待显示汉字的长度
void LCD_PrintHZ16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    //unsigned char hh = sizeof(hz_gs)/32;
    unsigned char wz = index ;

    //if((len==0) || (len>9))        return;//长度不对,可进一步判断,几个汉字,从第几列开始//
    y <<= 1;//汉字

    for(j = 0; j < 2; j++)
    {
        LCD_char_pos(x+j, y);

        if(flag & FANXIAN)
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tt=LCD_read_dat(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~zimo[wz][i+j*16]);//(hh-0x10)*94+ll-1=字模位置,hh and ll=qu qweima,quweima=neima-0xA0A0
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flag & ZHENGXIAN)
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tt=LCD_read_dat(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 zimo[wz][i+j*16]);
            }
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单个汉字输出(16*16字体)
//取码规则:        低位在前, 列行扫描, 阴码(1-亮, 0-灭)
//x: 0 - 3        (行)
//y: 0 - 7        (列)
//h_dat:汉字数组的指针
//flag:0,正常显示,1,反显
void LCD_printHZ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const unsigned char  *hzsy,unsigned char len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for(i=0;i<len;i++)
    {
        LCD_PrintHZ16(x, y+i, hzsy[i],flag);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汉字输出(16*16字体)
//取码规则:        低位在前, 列行扫描, 阴码(1-亮, 0-灭)
//x: 0 - 3        (行)
//y: 0 - 7        (列)
//flag:0-显示;1-反显
//len:待显示汉字的长度
void LCD_printhz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neima,unsigned char flag,unsigned char len)
{
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    unsigned short qweima,*qw;
    unsigned char hh,ll;

    if((len==0) || (len>8))        return;//长度不对,可进一步判断,几个汉字,从第几列开始//

    x <<= 1;y <<= 1;
    for(k=0;k<len;k++)
    {
        //位码转换
        qweima=*((unsigned short *)(neima+k*2));
        hh=qweima&0xFF;//变换字节
        ll=(qweima >>8) & 0xFF;
        qweima =hh<<8 | ll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qweima=qweima-41120;//B0A1-A0A0=1001  ->啊,1
        qw=&qweima;
        hh=*((unsigned char *)qw+1);
        ll=*(unsigned char *)qw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for(j = 0; j < 2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char_pos((x + j), y+k*2);

            if(flag & 0xF0)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 LCD_write_dat(~zimo[(hh-0x10)*94+ll-1][i+j*16]);//(hh-0x10)*94+ll-1=字模位置,hh and ll=qu qweima,quweima=neima-0xA0A0
                //for(i = 0; i < 16; i++) LCD_write_dat(        ~ *(zimo+(hh-0x10)*94+ll-1+i+j*16)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 LCD_write_dat( zimo[(hh-0x10)*94+ll-1][i+j*16]);
                //for(i = 0; i < 16; i++) LCD_write_dat(                *(zimo+(hh-0x10)*94+ll-1+i+j*16));

        }
        //y <<= 1;
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汉字反色输出(16*16字体)
//x: 0 - 3        (行)
//y: 0 - 7        (列)
void LCD_inversech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x <<= 1;        y <<= 1;
        LCD_inverse(x, y);
        LCD_inverse(x, y+1);
        LCD_inverse(x+1, y);
        LCD_inverse(x+1, y+1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汉字词组反色输出
//x: 0 - 3 (行)
//y: 0 - 8 (列)
//num: num < 8 - y        汉字个数
void LCD_inversesh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num)
{
        while(num--) {LCD_inversech(x, y); y++;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定位写入数据一个字节
//液晶规划:
//x: 0 - 7        (页)
//y: 0 -127        (列)
void LCD_write_dat_po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LCD_byte_pos(x, y);
        LCD_write_dat(dat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定位读出数据一个字节
//液晶规划:
//x: 0 - 7        (页)
//y: 0 -127        (列)
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_po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ad_dat;

        LCD_byte_pos(x, y);
        read_dat = LCD_read_dat();                //dummy读
        read_dat = LCD_read_dat();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有效

        return (read_dat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显示128X64图片
//取码规则:        低位在前, 列行扫描, 阴码(1-亮, 0-灭)
void LCD_picture(unsigned char  *img_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28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_pos(j, i, img_dat[j * 128 + 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定位显示指定大小图片
//取码规则:        低位在前, 列行扫描, 阴码(1-亮, 0-灭)
//pag:        0 -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页坐标
//col:  0 - 1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列坐标
//x:        0 - (127-col)        图片宽
//y:        0 - (63-pag*8)        图片高
void LCD_pos_picture(unsigned char pag, unsigned char col, 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 *img_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y = (y + 4) >>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四舍五入
        for(j = 0; j < y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x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_pos(pag + j, col + i, img_dat[j * x + 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画点函数
//x:        0 - 127                横坐标
//y:        0 - 63                列坐标
//attr:                =1,                画点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0,                消点
void LCD_pixel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attr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pixel_dat, temp_dat, yy;

        yy = y >>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划分到页
        pixel_dat = LCD_read_dat_pos(yy, x);//读出数据
        temp_dat = 0x01 << (y & 0x07);                //页中的点
        if(attr) pixel_dat |= temp_dat;                //画点
        else         pixel_dat &= ~temp_dat;        //消点
        LCD_write_dat_pos(yy, x, pixel_dat);//写入组合数据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画横线
//y:        0 - 63                列坐标
//attr:                =1,                画线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0,                消线
void LCD_line_h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ex,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attr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for(i = x; i < ex; i++) LCD_pixel(i, y, attr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画竖线
//x:        0 - 128                横坐标
//attr:                =1,                画线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0,                消线
void LCD_line_v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attr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for(i = 0; i < 64; i++) LCD_pixel(x, i, attr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显示直线
//x:        0 - 128                横坐标
//y:        0 - 63                纵坐标
//attr:                =1,                画线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0,                消线
void LCD_line(unsigned char x1, unsigned char y1, unsigned char x2, unsigned char y2, unsigned char attr)
{
    char dx, dy;
    int inc_x, inc_y;
    int  xerr = 0, yer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变量
    unsigned char i, ds;

    dx = x2 - x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坐标增量
    dy = y2 - y1;

    if(dx > 0)
        inc_x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单步方向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f(dx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c_x = 0;
        } //垂直线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c_x = -1;
            dx =(char)( (-1)*dx);
        }
    }

    if(dy > 0)
        inc_y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单步方向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f(d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c_y = 0;
        }        //水平线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c_y = -1;
            dy = (char)((-1)*dy);
        }
    }

    if(dx > dy)
        ds = d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
    else
        ds = dy;

    for(i = 0; i <= ds+1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线输出
    {
        LCD_pixel(x1, y1, att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点
        xerr += dx;
        yerr += dy;
        if(xerr > d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xerr -= ds;
            x1   += inc_x;
        }
        if(yerr > d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yerr -= ds;
            y1   += inc_y;
        }
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画矩形
//x1:        0 - 128                起点更坐标
//y1:        0 - 63                起点纵坐标
//x2: 0 - 128                长度
//y2: 0 - 63    高度
//attr:                =1,                画线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0,                消线
void LCD_rectangle(unsigned char x1, unsigned char y1, unsigned char x2, unsigned char y2, unsigned char attr)
{
    LCD_line(x1, y1, x1+x2, y1,attr);//-
    LCD_line(x1, y1, x1, y1+y2,attr);//|
    LCD_line(x1, y1+y2, x1+x2, y1+y2, attr);//_
    LCD_line(x1+x2,y1, x1+x2, y1+y2, attr);// |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复位LCD128*64
void LCD_reset_12864(void)
{
    LCD_sel_left;
    LCD_write_cmd(Display_Off);        //关闭显示
    LCD_sel_middle;
    LCD_write_cmd(Display_Off);        //关闭显示
    LCD_sel_right;
    LCD_write_cmd(Display_Off);        //关闭显示

    CS1_L;CS2_L;CS3_L;
    LCD_write_cmd(X_Page_Addr);        //起始页地址
    LCD_write_cmd(Start_Line);        //起始行
    LCD_write_cmd(Y_Col_Addr);        //起始列地址
    CS1_H;CS2_H;CS3_H;

    LCD_sel_middle;
    LCD_write_cmd(Display_On);        //开启显示
    LCD_sel_left;
    LCD_write_cmd(Display_On);        //开启显示
    LCD_sel_right;
    LCD_write_cmd(Display_On);        //开启显示
    //LCD_clr_scr(RSCR);                //清左屏
    //LCD_clr_scr(LSCR);                //清左屏
    LCD_clr_scr(3);
}

//清除某个矩形
void LCD_clr_position(u8 startx,u8 starty,u8 endx,u8 end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 = endx -startx + 1;
    u16 i = endy - starty;
        //清屏
    for(;j>0;j--)
    {
        i = endy - starty;
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printc(startx,endy-i, 32,ZHENGXIAN);
        }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输出(8*16字体)
//x: 0 -3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//flag=0,正常显示,否则反显
void LCD_Printsz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sz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t=sz;

    for(j = 0; j < 2; j++)
    {
        LCD_char_pos(x + j,y);
        if(flag==ZHENGXIAN)
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shuzi[tt][8 * j + i]);//9.6temp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~shuzi[tt][8 * j + i]);//9.6temp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液晶字符输出(8*16字体)
//x: 0 -3   (行)
//y: 0 -15        (列)
//flag=0,正常显示,否则反显
void LCD_PrintUINT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int sz,unsigned char len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k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d[3];

    if(sz>999) return;

    dd[0]=sz%10;
    dd[1]=sz%100/10;
    dd[2]=sz%1000/100;

    for(k=0;k<len;k++)
    {
        for(j = 0; j < 2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char_pos(x + j,y);
            if(flag==ZHENGXIAN)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shuzi[dd[len-k-1]][8 * j + i]);//9.6temp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(~shuzi[dd[len-k-1]][8 * j + i]);//9.6temp
        }
        y++;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初始化LCD128*64
void LCD_init_19264(void)
{
    LCD_reset_hard();                //硬件复位
    LCD_reset_12864();      //软件复位
}

网友A(2019-04-13):
这个代码是6800 时序还是 8080 时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代码是6800 时序还是 8080 时序?

貌似是8080,IO模拟的无所谓啊,根据手册来...

如果要用F(S)MC总线的话才需要考虑是那种总线

网友(2019-09-09):
大哥,还少几个头文件没有,有几个变量不知道什么值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貌似是8080,IO模拟的无所谓啊,根据手册来...

如果要用F(S)MC总线的话才需要考虑是那种总线 ...

小哥哥,能否把头文件也贴出来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小哥哥,能否把头文件也贴出来呢

头文件没什么东西,重点是看Io输出高低电平就行,字库根据自己的需求弄个

网友(2019-10-09):
引用 楼主:
头文件没什么东西,重点是看Io输出高低电平就行,字库根据自己的需求弄个 ...

嗯哈,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描点的例程,自己重新写了字库和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