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力线载波科普

楼主(2015-11-09):
供大家参考参考

网友:
谢谢分享,为什么是PLC呢

网友:
会不会是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

网友:
芯片都不好买

网友:
不太普及。

网友:
推荐 瑞斯康载波芯片rise3501E

网友A:
正在调试,基本通信没问题,正模块化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在调试,基本通信没问题,正模块化。

你用哪款芯片?可靠性如何?

网友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28973-1-1.html

网友:
手把手教你把智能电表改造成智能排插
概述
1、什么是载波智能电表?
载波智能电表就是通过电力线载波方式接受和发送数据的电能表,目前电能表常见的有RS485,红外,载波通信方式,一些高级的电能表还有无线通信方式和光通信方式。电力线载波方式指的是我们常说的220V的火线和零线,信号在火线和零线中传输。
2、载波智能电表有什么功能?
读取电压、电流、功率、功率因数、用电量、电网频率等
3、智能电表有哪几种通信方式?
常见的有RS485,红外,载波通信方式。
一、将智能电表改造成智能排插需要准备哪些东西?
1、        载波智能电表一只,自带国网载波模块,电表需要支持拉闸功能
2、        排插一个
3、        自行制作的串口集中器一个
4、        USB转485线一根
5、        上位机读取软件
6、        自制串口转红外读取工具一个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28973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哪款芯片?可靠性如何?

ST7540方案

网友:
正在思考这方面的应用,望能与各位交流!

网友(2015-12-14):
推荐大家看看这个载波模块,只要25元,用美国人的芯片,BPSK 支持lonworks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id=45453210469

网友:
几年前发现德国家里都不用网线,网络都是直接把路由器插电网上,是不是就是这种东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