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写过RT5350的I2C驱动,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11-09):
找到原因:我的STM32做从机,发现STM32接收的数据过长会死掉,问题解决

经常死机(没有加超时处理),发送数据会断,而且着这样的:

static ssize_t i2c_write(struct file *file, const char __user *buf, size_t size, loff_t *ppos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2c_buf[I2C_WR_BUF_SIZE];
        copy_from_user(&i2c_buf, buf, size);

        *I2C_BYTECNT = size;
    printReg();
        printk("i2c write:\n");
        do {
        printk("%c", i2c_buf[i]);
                *I2C_DATAOUT = i2c_buf[i++];
                *I2C_STARTXFR = 0x0;
        while((*I2C_STATUS & SDOEMPTY) == 0);
        printk("%c", i2c_buf[i-1]);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if(((*I2C_STATUS & SDOEMPTY) == SDOEMPTY) && ((*I2C_STATUS & BUSY) == 0)) 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((*I2C_STATUS & ACKERR) == ACKERR) || ((*I2C_STATUS & STARTERR) == STARTERR))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;
        */
        }while(i<size);
        return size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