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译时不报错,运行时语句直接给我跳过去,什么鬼?

楼主(2015-11-09):
就是这几个语句,想不明白,很常规的啊

struct_missile_reent->para_troj_min_yaw = calc_yaw(incoming_buf);
struct_missile_reent->para_troj_min_pth = calc_pitch(incoming_buf);
struct_missile_reent->para_troj_min_rud = calc_inertia(incoming_buf);

是在一个switch case语句的一个
case中。后面是个break。运行到这儿直接给我break掉,很诡异。怎么搞的?

楼主:
挺急的,谁帮忙看下?

网友A:
直接跳过去的一般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

btw:怎么没有roll

网友:
调试的是release版?

网友B:
应该是被编译器优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被编译器优化了

这怎么优化?这优化也太不智能了吧!

而且我都是怕这个,已经把优化关到最低了!

怎么防止这种事情? do while (0)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跳过去的一般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

btw:怎么没有roll

可我已经把优化给关到最低了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我已经把优化给关到最低了啊

编译的时候直接把变量放在寄存器里运算了,算完了再放回内存里,所以跟踪不到。

网友:
如果开了编译优化,即使代码没有被优化,在debug的时候也不一定按照执行顺序进行,会乱跳。建议直接查看switch值,断点打到对应的cas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我已经把优化给关到最低了啊

直接关闭优化

网友:
调试debug版

网友:
这是什么桂东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