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如何去掉win7窗口与任务栏上烦人的斜条纹.

楼主(2015-11-09):
win7窗口与任务栏上的斜条纹感觉很不爽,有时候重装系统又没有了,一但在个性化里改过窗口颜色,就会出现条纹

网友A:
取消启用透明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取消启用透明效果

取消透明后,问题依旧

网友A:
换个主题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主题试试看。

换过,没有效果,第三方主题就没有用过,

网友B:
这还真是众口难调呢,很多人喜欢这个风格啊。这是主题的一个特效,是毛玻璃的光斑效果;有些主题会把光斑的形态换乘别的样式,比如雪花,光晕等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还真是众口难调呢,很多人喜欢这个风格啊。这是主题的一个特效,是毛玻璃的光斑效果;有些主题会把光斑的 ...

有办法去掉这个光斑效果,我有强迫症,一定要去掉

网友B:
换成windows 8,即使你想要也不会再有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成windows 8,即使你想要也不会再有了。

还不如换成XP

网友:
我还是喜欢用Windows经典主题,简洁朴素。

楼主:
XP是换不回去了,没驱动

楼主:
终于改回来了,先切换到精典模式,再切换回windows7

网友:
很多软件都不支持xp了,比如新版本的visualsvn,filezilla ftp,vmware等等。趋势不可挡,windows 8至少兼容windows7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不如换成XP

win7都快要死了,哈哈。

网友:
把任务栏隐藏了吧

网友:
把主题调成win7 basic或win经典试试

网友:
有什么不好呢

网友:
老老实实用WIN2008吧,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我看你这不是症,而是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