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开源】C结构体与 JSON 快速互转库--struct2json 发布

楼主(2015-11-09):
struct2json 是一个开源的C结构体与 JSON 快速互转库,它可以快速实现 结构体对象JSON 对象 之间序列化及反序列化要求。快速、简洁的 API 设计,大大降低直接使用 JSON 解析库来实现此类功能的代码复杂度。
1、起源
把面向对象设计应用到C语言中,是当下很流行的设计思想。由于C语言中没有类,所以一般使用结构体struct 充当类,那么结构体变量就是对象。有了对象之后,很多时候需要考虑对象的序列化及反序列化问题。C语言不像很多高级语言拥有反射等机制,使得对象序列化及反序列化被原生的支持。
对于C语言来说,序列化为 JSON 字符串是个不错的选择,所以就得使用 cJSON 这类 JSON 解析库,但是使用后的代码冗余且逻辑性差,所以萌生对cJSON库进行二次封装,实现一个 struct 与 JSON 之间快速互转的库。 struct2json 就诞生于此。下面是 struct2json 主要使用场景:
  • 持久化 :结构体对象序列化为 JSON 对象后,可直接保存至文件、Flash,实现对结构体对象的掉电存储;
  • 通信 :高级语言对JSON支持的很友好,例如: Javascript、Groovy 就对 JSON 具有原生的支持,所以 JSON 也可作为C语言与其他语言软件之间的通信协议格式及对象传递格式;
  • 可视化 :序列化为 JSON 后的对象,可以更加直观的展示到控制台或者 UI 上,可用于产品调试、产品二次开发等场景;

2、如何使用
2.1 声明结构体
如下声明了两个结构体,结构体 Hometown 是结构体 Student 的子结构体
/* 籍贯 */
typedef struct {
    char name[16];
} Hometown;

/* 学生 */
typedef struct {
    uint8_t id;
    uint8_t score[8];
    char name[10];
    double weight;
    Hometown hometown;
} Student;

2.2 将结构体对象序列化为 JSON 对象
使用前源文件
使用后源文件
2.3 将 JSON 对象反序列化为结构体对象
使用前源文件
使用后源文件
欢迎大家 fork and pull request(Github|OSChina|Coding) 。如果觉得这个开源项目很赞,可以点击项目主页 右上角的Star,同时把它推荐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
3、文档
具体内容参考\docs\zh\下的文件。务必保证在 阅读文档 后再使用。

4、许可
MIT Copyright (c) armink.ztl@gmail.com

5、下载

Github: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struct2json
本坛:

网友A:
前排占位!想学下json啊,有没有相关入门的资料啊,感激不尽!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啊!非常感谢!

网友:
看不懂啊

网友:
看着好高大上 其实是完全不懂json ( ̄▽ ̄")

网友B:
楼主是开源的大牛啊!每一次作品都比较惊艳!支持!

网友:
顶楼主,虽然不懂

网友C:
赞,可是加载好慢看不到图片.....

网友:
楼主的开源项目必须顶起啊

网友D:
必须顶啊

楼主的开源都是精品啊。好几个都是我在项目用的。再次感谢楼主

网友:
好东东,正需要,感谢分享!

网友:
楼主厉害,正在看js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排占位!想学下json啊,有没有相关入门的资料啊,感激不尽!

JSON是很常用的数据格式,入门资料网上有很多,你可以看下这个:http://www.runoob.com/json/json-syntax.html

知乎里面也有很多关于JSON与XML等其他格式对比:http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2563606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开源的大牛啊!每一次作品都比较惊艳!支持!

多谢支持,透露下,这个struct2json 会与 即将发布的EasyFlash(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EasyFlash)一个全新功能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赞,可是加载好慢看不到图片.....

已经更新图片链接为国内源了,你再试试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必须顶啊

楼主的开源都是精品啊。好几个都是我在项目用的。再次感谢楼主 ...

多谢支持哈~提前透露下,EasyFlash即将发布的一个全新功能也将会用到这个struct2json,请继续关注。

网友:
楼主开源的都是好东西啊。

网友:
高达上呀。

网友E:
谢楼主,它和Jansson相比如何,不妨列出Footprint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谢楼主,它和Jansson相比如何,不妨列出Footprint?

struct2json 功能是做C结构体与 JSON 快速互转,降低代码量,提高代码逻辑性。代码是基于cJSON库的二次封装。

Jansson应该与cJSON库两者同为C的JSON解析库,这两者对比才更有意义。

网友:
搬板凳,坐下学习

网友:
不错,这个有用

网友F:
单片机可以跑吗?内存耗量怎么样?

网友:
Jansson是不是最近物联网活了,开始用的多起来了?以前都没怎么看到过,最近的物联网的通讯协议都用Jansson

网友G:
easyflash 补上这个功能就完美了

我觉得CSV格式列表数据密度更高点

网友:
感谢lz,用的到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多谢支持,透露下,这个struct2json 会与 即将发布的EasyFlash(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EasyFlash)一 ...

你的EasyFlash越来越牛叉了,轻量级的sqlite

网友:
标记下,这个方便。

网友:
楼主 又出大杀器啦

网友I:
JSON  除了web通信,别的用的少吧

XML 很多文件存储都是这个格式

网友I:
原来是 “嵌入式Flash闪存库 EasyFlash ”作者,   大牛  膜拜下!

网友:
好东西,楼主尽出精品

网友:
JSON貌似越来越流行了,这货出现在我的视线的次数越来越多了
不过也许是我的视野扩大了,它的分量原本就在那边
先关注下,后面看看能否用得上,谢谢。

网友:
刚好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单片机可以跑吗?内存耗量怎么样?

我的主要使用场景就是单片机,内存消耗能接受,主要取决于项目对处理能力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easyflash 补上这个功能就完美了

我觉得CSV格式列表数据密度更高点

就是在设计EasyFlash新功能时想到的再设计这样一个库。

CSV用的少,以后可以研究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的EasyFlash越来越牛叉了,轻量级的sqlite

哈哈,未来的目标就是要让EasyFlash作为可应用于嵌入式平台的轻量级非关系型数据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原来是 “嵌入式Flash闪存库 EasyFlash ”作者,   大牛  膜拜下!

过奖~~多谢支持哈~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楼主大牛,跟着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大牛,跟着学习了

网友:
已经watch,已经下载

网友J:
使用的确  方便了很多     json在物联网  用的比较多    原因是云平台  比较容易解析

网友:
大牛,膜拜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使用的确  方便了很多     json在物联网  用的比较多    原因是云平台  比较容易解析 ..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son在物联网的应用,能举一个实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使用的确  方便了很多     json在物联网  用的比较多    原因是云平台  比较容易解析 ...

是的~与后台服务器交互也是我的一个主要使用场景。

网友:
不明觉悟。

网友K:
json-C或者Cjson够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JSON  除了web通信,别的用的少吧

XML 很多文件存储都是这个格式

xml解析在单片机上就麻烦大了,json非常简单适合嵌入式上

网友:
mark一下,多谢分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json-C或者Cjson够用了

struct2json 功能是做C结构体与 JSON 快速互转,降低代码量,提高代码逻辑性。代码是基于cJSON库的二次封装。所以没法和其他C的JSON解析库对比的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struct2json 功能是做C结构体与 JSON 快速互转,降低代码量,提高代码逻辑性。代码是基于cJSON库的二次封 ...

json-C 比cjson更强,为什么不在json-C上面二次封装

网友:
   谢谢楼主一直以来超高质量的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json-C 比cjson更强,为什么不在json-C上面二次封装

之前的产品上一直用的cJSON库,所以就延续下来了。如果大家有需要,后续完全可以再追加对json-c库的支持,需要的请跟帖加一。

网友L:
目前准备通过gprs传送数据给上位机,请问这个场景可以使用json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目前准备通过gprs传送数据给上位机,请问这个场景可以使用json吗?

完全可以的,我的产品也是使用GPRS通信+JSON格式的协议。

但是也要看你与上位机之间协议,上位机不支持也不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完全可以的,我的产品也是使用GPRS通信+JSON格式的协议。

但是也要看你与上位机之间协议,上位机不支持 ...

请问楼主如何验证

网友M:
楼主的文件用这个软件才能打开   MarkdownPad

楼主:
你说的“验证”指的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楼主的文件用这个软件才能打开   MarkdownPad

是的,如果想要离线查看文档就得需要安装这个软件。

在线查看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
Github: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struct2json/blob/master/docs/zh/api.md
OSChina:http://git.oschina.net/Armink/st ... ster/docs/zh/api.m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“验证”指的是什么?

我看到了  有demo

网友M:
.id = 24,
            .weight = 71.2,
            .score = {1, 2, 3, 4, 5, 6, 7, 8},
            .name = "armink",
            .hometown.name = "China",

楼主,这种.变量的初始化结构体的方式,是C99新增的吗?
我建了个source insight 的工程 看完后清晰多了,楼主厉害!佩服

网友M:
引用 网友M:
楼主,这种.变量的初始化结构体的方式,是C99新增的吗?
我建了个source insight 的工程 看完后清晰多了 ...

嗯,的确是  C99中叫指定初始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嗯,的确是  C99中叫指定初始化

楼主,json 如何配合AT指令使用呢?发AT指令时直接把转换好的JSON格式数据甩到串口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楼主的文件用这个软件才能打开   MarkdownPad

可以上传下软件吗?我这边无法下载。。呵呵

网友:
向你学习!一直都在关注你。

网友(2015-12-10):
有意思啊

网友(2016-01-18):
楼主,在吗,问个问题SIM900a如何使用HTTP=POST方式访问外网呢? POST的数据用那条指令发送啊?不像GET那么简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支持哈~提前透露下,EasyFlash即将发布的一个全新功能也将会用到这个struct2json,请继续关注。 ...

将结构体转化为JSON(字符)再保存到Flash

网友:
方便群众啊,不错不错,关注下!

网友:
esp8266牛叉模块好像就用json

网友:
正好要用到 太好了

网友:
mark  物联网  智能家居好像用的比较多

网友:
正好用到。多谢。

网友(2016-08-12):
非常感谢楼主的开源。

网友:
正要弄这个,太有用了。

网友(2016-11-16):
大神啊膜拜

网友:
在用cjson,有了这个就省事了!

网友N:
不是有cjason 库玛 还需要如此大费周章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不是有cjason 库玛 还需要如此大费周章

cJSON 你用了就知道了,直接使用会多很多冗余代码(请仔细看下 1楼 的使用前后对比图)。 structjson 是对 cJSON 的封装,降低代码复杂度,提升可读性。

网友O:
请问和CJSON比会降低内存资源消耗吗?单片机内存比较吃紧,试着跑CJSON,刚刚凑合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请问和CJSON比会降低内存资源消耗吗?单片机内存比较吃紧,试着跑CJSON,刚刚凑合能用 ...

这个是对cJSON 的封装,底层就是 cJSON ,所以跟使用 cJSON 的平台对比,不会增加任何多余的内存开销。

网友P(2016-12-17):
引用 楼主:
多谢支持哈~提前透露下,EasyFlash即将发布的一个全新功能也将会用到这个struct2json,请继续关注。 ...

这个支持内部嵌套类吗?
比如
class  A{}
class B
{
    int serial;
    int name;
    class a[128]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这个支持内部嵌套类吗?
比如
class  A{}

支持的,楼主位的那个结构体就是嵌套的。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支持的,楼主位的那个结构体就是嵌套的。

请问: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,我的嵌套类是父类只是一个单独的类,而一个子类是一个类数组即class a[128],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类;
这种能解析出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请问: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,我的嵌套类是父类只是一个单独的类,而一个子类是一个类数组即class a[128] ...

这块目前还挺难处理,目前还不支持结构体数组嵌套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?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这块目前还挺难处理,目前还不支持结构体数组嵌套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? ...

那换一个方式,请问:多个元素的是否可解析出来;
比如:class A[128] = 转换(sd读出来的string)
还是说,目前只能进行1个结构体对1个json的转换?哪怕是同一种结构体的数组也不支持。。。
PS:我还没有用CJSON,目前是在合适的方式,因为我要用到结构体数组,想了解一下JSON;

网友:
这个好东西啊!!赞一个!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那换一个方式,请问:多个元素的是否可解析出来;
比如:class A[128] = 转换(sd读出来的string)
还是说 ...

是的,是 一个 JSON 与 一个结构体对应。使用 struct2json 的结构体支持嵌套子结构体,但是不支持嵌套子结构体数组。

网友(2017-04-12):
这个很好 谢谢了  收藏了

网友:
和服务器用json通信传输的都是ascii码吗?还是二进制。

网友(2017-09-07):
正好需要,。谢谢楼主了‘

网友Q:
里面的动态内存分配是怎么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里面的动态内存分配是怎么弄的

你指的是原理还是使用的配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指的是原理还是使用的配置?

使用

楼主:
把动态内存管理方法作为入参传递给 struct2json 就好了 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struct ... 2json/src/s2j.c#L41

网友R(2017-12-06):
感谢楼主的贡献,请教个问题,我在STM32做测试,用了你的DEMO文件,然而转换失败,跟踪到cJSON *json_student = struct_to_json(&orignal_student_obj);,查看内存,转换为JSON格式也并不对应。如下图
请问是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情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感谢楼主的贡献,请教个问题,我在STM32做测试,用了你的DEMO文件,然而转换失败,跟踪到cJSON *json_stude ...

是 GitHub 上最新的 Demo 吗?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 GitHub 上最新的 Demo 吗?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

是的,前两天刚下。你那 有稳定测试版本嘛?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是 GitHub 上最新的 Demo 吗?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

经过参考其他资料,使用cJson库的单片机,还需设置初始化文件startup_stm32fxx.s,其中的Heap_Size设置>3kB(0x00000c00),默认设置太小了,只有512B,没足够空间解释多项子项。修改完美解释。如图,json为经过cJSON_PrintUnformatted函数转换后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经过参考其他资料,使用cJson库的单片机,还需设置初始化文件startup_stm32fxx.s,其中的Heap_Size设置>3k ...

所以你是改了工程配置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吧。 cJSON 使用时,是需要一定的 heap 空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以你是改了工程配置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吧。 cJSON 使用时,是需要一定的 heap 空间 ...

第一次玩JSON,测试环境是之前工程所建,所以配置都是默认。这也是一种经验,感谢你的回复。

网友S(2018-03-13):
请问,支持浮点类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请问,支持浮点类型吗

支持的~~

网友:
再一次体会楼主出品,必属精品了,感谢楼主,我以前用json的时候感觉也太累了,所有元素一个一个的添加,再次感谢楼主

网友:
{"StrArray":["#1:abc","#2:def"]}
请问像这样的,数组。 字符串数组。 怎么解?

网友(2020-03-27):
引用 网友R:
经过参考其他资料,使用cJson库的单片机,还需设置初始化文件startup_stm32fxx.s,其中的Heap_Size设置>3k ...
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Heap_Size也修改了,转换结果还是不对,不知道你如何解决的?

网友(2020-12-23):
引用 网友T:
很好,谢谢分享

问下楼主,结构体定义中有位域,支持吗?
比如这种形式的:
struct A
{
    int a:5;
    int b:3;
};

网友:
问下楼主,结构体定义中有位域,支持吗?
比如这种形式的:
struct A
{
     int a:5;
     int b:3;
};

网友:
楼主威武,开源的都是顶级东东。虽然用不上,但是一定要顶一下的

网友:
json和二进制协议有啥区别?

网友(2021-08-15):
有新版本 没有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