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表用c怎么写,求帮忙,要速度快。占用资源少。

楼主(2015-11-09):
1,775,
2,765,
3,755,
4,745,
5,734,
6,724,
7,713,
8,702,
9,691,
10,680,
11,669,
12,658,
13,646,
14,635,
15,624,
16,612,
17,601,
18,590,
19,578,
20,567,
21,556,
22,545,
23,534,
24,523,
25,512,
26,499,
27,487,
28,475,
29,463,
30,452,
31,441,
32,431,
33,420,
34,410,
35,400,
36,391,
37,381,
38,372,
39,363,
40,354,
41,345,
42,336,
43,328,
44,319,
45,311,
46,303,
47,295,
48,287,
49,279,
50,272,
51,264,
52,257,
53,249,
54,242,
55,235,
56,229,
57,222,
58,216,
59,209,
60,203,
61,197,
62,192,
63,186,
64,181,
65,176,
66,171,
67,166,
68,161,
69,157,
70,152,
71,148,
72,144,
73,140,
74,136,
75,132,
76,129,
77,125,
78,121,
79,118,
80,114,
81,111,
82,108,
83,104,
84,101,
85,97,
86,95,
87,92,
88,89,
89,87,
90,84,
91,82,
92,80,
93,78,
94,76,
95,73,
96,72,
97,70,
98,68,
99,66,
100,64
如上面这样的,温度对应的AD值,查表怎么写

楼主:
就只能死查或者二分法吗

网友A:
一维数据啊,大家都在退步。
uint fun(uchar temp)
{
const uint dat[100]={0,。。。。。。};
return dat[temp];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只能死查或者二分法吗

什么二分法啊。又不是查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维数据啊,大家都在退步。
uint fun(uchar temp)
{

11,669,
12,658,
670怎么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1,669,
12,658,
670怎么查

原来是这样。 那叫拟合。

网友:
如果是顺序排列,可以用二分法。
不过我感觉你是要数据拟合,这样可以求出任意点的数值。

网友:
二分法啊,这么点儿数据二分法也用不了几个循环

网友B:
你这个表示线性的,所以二分比较合适

网友:
整个的取值范围也就700多,
倒过来重新写一个查找表就好了。
省下来的代码空间估计和表差不多大。

网友:
看这个数组,温度越高,AD采回来的值越低,说明是负温度系数(NTC)的热电偶。如果不想查表,就用公式算。查表的话,要么插补要么拟合。

网友:
表示坐等好方法,之前做过是拟合每个数值然后查表的方法

网友:
二分妥妥的。

网友C:
难道你不知道二分法查找算法有一个特性很牛逼吗(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):如果你所查的数据(假设为a)不在排序数组(假设为data[])里,那么二分法最后得到的是比给定a偏小的值所在的索引(假设为i)!
利用这个特性,你就能得出a在data[i]和data[i+1]之间。然后就可以用线性方法计算出a的拟合值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难道你不知道二分法查找算法有一个特性很牛逼吗(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):如果你所查的数据(假设为a)不 ...

没看懂,具体方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表示线性的,所以二分比较合适

不是线性的  表不大   直接用while查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没看懂,具体方法?

就说楼主给出的例子吧,
已知:
10,680,
11,669,
12,658,
求670是多少
计算方法:
先用二分法找出670的左右值为680和669,
然后 11 - (670-669)/(680-669)  = 10.91
670就是10.91

网友F:
楼上正解,二分查表加线性拟合就搞定,楼主要精度高就用公式算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上正解,二分查表加线性拟合就搞定,楼主要精度高就用公式算吧!

赞同, +1024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上正解,二分查表加线性拟合就搞定,楼主要精度高就用公式算吧!

表取整,ad先取整后在表中直接取出值,然后拟合就行了

网友(2016-01-19):
引用 网友E:
就说楼主给出的例子吧,
已知:
10,680,

原来这样拟合

网友(2016-03-01):
二叉树,这个号

网友:
二分查找后,再用插值法求出实际值在表中的大概位置。楼上很多人所谓的拟合就是插值算法。

网友:
嗯。MARLIN里就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