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想让朋友帮我做一个WIFI遥控安卓端,我想问一下,安...

楼主(2015-11-09):
最近想让朋友帮我做一个WIFI遥控安卓端,我想问一下,安卓端如何发现处于同网段中的单片机WIFI模块的IP地址呢

网友:
很多wifi模块有这个功能吧,通过广播的方式发现同一个网段的模块的IP 地址,好像是这样的

网友A:
Marvell的WIFI模块工作原理如下:先让模块的WIFI工作于AP模式, AP的名字代码中是可以自定义的,例如TEST_AP,
手机的APP首次使用时,需要被配置WIFI模块:
(1)连接TEST_AP, 建立TCP连接, 通过HTTP请求将实际联网的的HOME_AP密码告知WIFI模块
(2)WIFI模块连接HOME_AP成功后, 会将IP地址通过HTTP返回给手机APP
(3)返回配置成功

APP会重新连接HOME_AP, 这样两个被就可以相互通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arvell的WIFI模块工作原理如下:先让模块的WIFI工作于AP模式, AP的名字代码中是可以自定义的,例如TEST_A ...

  连接HTTP的时候IP是如何告知的了?

网友:
但我试过,IP是静态的,有时是动态的。。现在就在思考,为什么会这样,还弄明白

网友B:
如果你有个路由的话.在IP续约期间内续约可以获取相同IP.
另外如果只是安卓跟模块的话更简单(其实少一步而已).
如何发现模块的IP.有两种方法.安卓扫描网段内的所有地址(或者直接发送广播,这个你朋友绝对会的),那你做的步骤只有一个.接收到UDP广播后,回复一下就好了.
假如TCP就只能逐一扫描,同样也要回应一下..(注意要用一个相同端口,这样快点..不然1-65535端口的扫吧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有个路由的话.在IP续约期间内续约可以获取相同IP.
另外如果只是安卓跟模块的话更简单(其实少一步而已 ...

是向255。255。255。255 发么

网友:
UDP广播,模块收到后响应

网友:
广播,组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