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机器人的多轴分布式控制时,采用485总线可以吗?

楼主(2015-11-09):
在机器人的多轴分布式控制,采用485总线,如何使每个轴的运动是连续的。例如,有五个关节(五个电机),上位机通过485总线给伺服驱动器发指令,依次给5个驱动器发指令。
那么,怎么保证第一轮发完后,在第二轮发送之前,电机不停止呢?

网友:
用CANopen高同步要求的一般是EtherCAT

网友:
不要用485

网友A:
电机没走到位置肯定不会停了,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话485完全可以,响应速度高的话可以用5个485口分别连5个伺服,波特率115200以上,效果还不错

网友B:
485太慢了,建议用工业以太网这些总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没走到位置肯定不会停了,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话485完全可以,响应速度高的话可以用5个485口分别连5个 ...

但是控制器只有三个UA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85太慢了,建议用工业以太网这些总线

CAN总线可以吗

网友:
模拟定时器+中断即可。

网友:
要求实时性高的一般EtherCAT?
编辑原因:写错单词。

网友:
用广播指令同步

网友:
停不停不关键,关键是你的响应速度,速度高的单独用两个串口,低的都挂一起,不过还是建议can了

网友:
速度跟不上

网友:
别提CAN了,CAN只在多主通讯中有优势,而多轴运动控制是典型的单主通讯,CAN和485比起来没任何优势

网友:
这个是你自己解算的问题。和通讯接口没有关系。

楼主:
那该怎么办

网友:
你说的第一轮和第二轮是什么意思,是指5轴联动的一个周期吗?所谓电机不停止是ms级(10ms)吗?

网友(2016-03-30):
直接用uart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