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分析低功耗电子锁产品漏电问题?

楼主(2015-11-10):
本电子锁供电采用纽扣电池CR1632,电压 V 3.0,容量 120mAh,睡眠电流2ua  , CPU用HT48R03,

出货1万多套,有一两百个出现电池放入锁后一两个月后就没电,没有人使用,因为店还没开张,只是有安装师傅测试按一下. 返回来的问题锁换一个新电池就能正常使用,睡眠电流也没有明显增大,功能也正常.

请问怎么分析问题所在,要提供出别的参考资料,请跟贴提出,我会尽快回复!谢谢大家.

楼主:
这是一个5个按键的电子密码锁,脉冲升压储存电能来驱动电磁铁,从而开锁.电路主要工作在睡眠状态,有人按按键才工作,CPU工作电流<1MA,吸电磁铁时脉冲电流<10ma.

网友:
用地漏电的

网友A:
2ua 电流太高,中断唤醒能做到500na

网友B:
你得先排除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得先排除是电池问题

+1
我觉得电池问题是不是被忽略了

网友C:
电流是从电池输出端实测的吗?ZD2是多少V的,低压的TVS管漏电会很大。键盘是定时唤醒扫描还是外部中断唤醒。2uA的电流确实有点大。

网友D:
电池自闭了吧。
把哪些不行的电池拿回来,用铁丝短路一下,在接上去用看行不行,有些电池长久小电流放电会自闭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池自闭了吧。
把哪些不行的电池拿回来,用铁丝短路一下,在接上去用看行不行,有些电池长久小电流放电会 ...

什么是电池自闭?
只有可充电的锂电池才有这种现象吗?
锂亚电池有这种现象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钮扣电池应该没有自闭,自闭是指充电电池带了保护电路的,过流或者过放了,电路自动保护起来 ...

原来如此,多谢。
正好有一个模块也是用电池供电,使用半年时间,有一半没电了,和设计初始计算的不符,找不到原因。

网友:
我们有个电子门锁,用了2年了没换电池,使用很频繁!

网友F:
这么低功耗的产品,设计到生产每个环节都很关键呀。
1.锂锰电池品质?每颗电池都是合格的?
2.防潮防尘处理?在生产过程或使用过程是否会进水或尘?
3.CPU是否会跑飞进入高功耗模式?
4.还有~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ua 电流太高,中断唤醒能做到500na

2ua 睡眠电流,一年也就消耗17.52mah  , 120mah的电池还有大部分电能用来开锁,所以睡眠电流不会太高.

我们用手实测可以开锁3000多次,3V环境:CPU运行电流0.7ua ,8秒不按键进入睡眠,蜂鸣器叫1ma , 升压7ma,约二三秒,吸合电磁铁7ma,保持三秒.

楼主:
用地漏电的,能详细分析一下吗,看不清图纸,我给你发一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得先排除是电池问题

你得先排除是电池问题,公司没有电池容量分析仪器,我也没有法子,一万个锁,有二百个,比例有点大,电池不是便宜货,供应商说<千分之一不良.就算电量少,也不会少那么多, 现场安装好的锁没有人用的.这个很明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流是从电池输出端实测的吗?ZD2是多少V的,低压的TVS管漏电会很大。键盘是定时唤醒扫描还是外部中断唤醒 ...

电流是从锁体的两个正负极片(接触电池的两个弹片)外接3V电源来测的,ZD2是6.8V的普通稳压管,没有发现有电流啊.键盘是外部中断唤醒扫描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么低功耗的产品,设计到生产每个环节都很关键呀。
1.锂锰电池品质?每颗电池都是合格的?
2.防潮防尘处理 ...

1电池的合格率真没有测过,只能向公司申请买仪器,

2在生产过程没有防尘,使用过程是不会进水和进尘,是室内使用且有外壳封闭.

3CPU是否会跑飞进入高功耗模式,有用看门狗的.

4还有问题就可以提啊!

楼主:
请电子高手门分析一下,我的判断有没有道理.

图片是锁的电池和极片接触的部分,外壳是被剖开的.

重复说一次问题:"出货1万多套,有一两百个出现电池放入锁后一两个月后就没电,没有人使用,因为店还没开张,只是有安装师傅测试按一下.返回来的问题锁换一个新电池就能正常使用,睡眠电流也没有明显增大,功能也正常."

没有电的锁大部分的现象是按键有声音,LED也会亮,但按对密码后开锁吸合磁铁时CPU就复位(电压拉低到1.5V了).明显电池供不上电.

主板上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元件漏电在睡眠,睡眠电流2ua正常.

我主要是怀疑极片(就是接触纽扣式电池的弹片)没有接触好,导致有电阻值存在,CPU不断复位造成漏电.大侠们觉得有可能吗?

网友:
1、出问题的锁体换上新电池后,再放两三个月还会再出问题吗?
2、出问题的锁体换下来的电池,测量一下看正常不?或者直接放到另一个好的锁体里面看看能用不?如果是触片问题,换下来的电池应该还能用。

网友:
本人做遥控器开发十年.以我的经验,楼主应该有IO口悬空
低功耗产品IO口悬空不能在悬空输入或OPEN-DRAIN输出高的状态.
因为这样会造成IO口有振荡(电压时高时低),损耗能量,而且这种情况很难测试得到.因为你测量时,它不一定有振荡.
楼主可以试试,接上万用表测电流,用手靠近或摸IC,不要碰到IO口,看静态电流会不会变化.

低功耗产口,悬空的IO口可以这样处理:
1 上拉或下拉输入
2 OPEN-DRAIN输出低.
3 PUSH-PULL输出高或低.

而有一种情况是很容易略的,IO口OPEN-DRAIN模式吸入电流驱动LED,静太时IO口输出高,此时可能造成IO口电压飘,
因为VDD串二极管后的压降不等于IO输出高的压降.显然楼主也有这样的IO口.

网友:
楼主可以用电子负载试下电池容量,有个模式可以的,设定上下限电压,定电流测试就行了,供应商的话不能全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