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igbee实现室内无线定位系统的基本设想

楼主(2015-11-10):
飞思卡尔FAE 的一篇技术文章分享,供大家参考,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。

网友:
买了套板一段时间,还未正式用,参考下

网友:
感谢共享,学习下。

网友:
zigbee的前景不错,有的弄

网友A:
zigbee的优势在于低功耗及自组网,缺点就是移动终端不支持zigbee无法直接接入网路,听说Ble准备也支持自组网,zigbee就没有优势了。

网友:
好东西,精度不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zigbee的优势在于低功耗及自组网,缺点就是移动终端不支持zigbee无法直接接入网路,听说Ble准备也支持自组 ...

ble4.2  据说支持6LoWPAN

网友B:
感觉现在zigbee除了自组网算是优势之外,也没啥了,BLE功耗也很低了。2.4G频段做定位,误差太大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感觉现在zigbee除了自组网算是优势之外,也没啥了,BLE功耗也很低了。2.4G频段做定位,误差太大了。 ...

我们公司已经实现BLE组网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们公司已经实现BLE组网了

那zigbee不没有优势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zigbee不没有优势了……

BLE4.1 4.2出来就是要干掉zigbee的

网友:
TI CC2430 也是ZigBee,可以根据RSSI来定位

网友(2016-02-23):
引用 网友C:
我们公司已经实现BLE组网了

BLE 组网的功耗  如果能用锂电池供电的产品 就更棒了

网友(2016-08-03):
zigbee定位精度不行,室内>20米或没有精度,只能识别东西,说定位的都是忽悠。多节点,自组网,才是优点。

网友:
没有说精度的定位技术是想法而已。

网友(2016-11-14):
定位是概念,精度很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