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L02 JLINk能识别但无法下载

楼主(2015-11-10):
MDK识别了jlink和M0芯片,但是下载出现问题,jflash也无法读取和下载

* JLink Info: Found SWD-DP with ID 0x0BC11477
* JLink Info: Found SWD-DP with ID 0x0BC11477
* JLink Info: Found Cortex-M0 r0p0, Little endian.
* JLink Info: FPUnit: 2 code (BP)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
* JLink Info: CoreSight components:
* JLink Info: ROMTbl 0 @ F0002000
* JLink Info: ROMTbl 0 [0]: FFFFE000, CID: B105900D, PID: 000BB932 MTB-M0+
* JLink Info: ROMTbl 0 [1]: FFFFF000, CID: B105900D, PID: 0008E000 MTBDWT
* JLink Info: ROMTbl 0 [2]: F00FD000, CID: B105100D, PID: 000BB4C0 ROM Table
* JLink Info: ROMTbl 1 @ E00FF000
* JLink Info: ROMTbl 1 [0]: FFF0F000, CID: B105E00D, PID: 000BB008 SCS
* JLink Info: ROMTbl 1 [1]: FFF02000, CID: B105E00D, PID: 000BB00A DWT
* JLink Info: ROMTbl 1 [2]: FFF03000, CID: B105E00D, PID: 000BB00B FPB
ROMTableAddr = 0xF0002003

Target info:
------------
Device: MKL02Z16xxx4
VTarget = 3.217V
State of Pins:
TCK: 0, TDI: 1, TDO: 0, TMS: 1, TRES: 1, TRST: 1
Hardware-Breakpoints: 2
Software-Breakpoints: 8192
Watchpoints:          2
JTAG speed: 200 kHz

***JLink Error: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. (ErrorCode: -1)
***JLink Error: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(R15) while CPU is running
***JLink Error: Can not read register 20 (CFBP) while CPU is running
***JLink Error: CPU is not halted
***JLink Error: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(R15) while CPU is running
Erase Failed!
Error: Flash Download failed  -  "Cortex-M0+"
Flash Load finished at 14:11:02

网友:
楼主 解决了 吗 ?  我自己做的 板子 芯片 MKL02Z 上电复位脚 1.5V左右(3V供电) 震荡三角波 。。MDK 下 JLINK 不能识别 。。 谁知道 这么回事  ?

网友:
Falsh 地址没设置

网友:
请问大侠  能具体点吗 ?  我的情况是 在MDK  JLINK 下 找不到 芯片

网友A:
flash 也 选择 了  就是找不到 芯片  硬件  也是 参照 DEMO搞的 郁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 也 选择 了  就是找不到 芯片  硬件  也是 参照 DEMO搞的 郁闷

选择是对的 后来用IAR和Jflash能烧写了,keil用了5.15  自制的板子不能烧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