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编译器的Bug吗?——结构体成员未4字节对齐仍进行优化

楼主(2015-11-10):
(编译环境是IAR6.40,for ARM)

这两天重调uCGUI,发现官方Demo竟然不能运行,去年玩得蛮好的啊!那个Debug过程真痛苦,搞得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

后来一步一步,硬是找到uCGUI源码里面有一个结构体赋值语句,一执行就HardFault。
仔细看了一下,该成员地址不是4的整数倍,却使用了LDRD(从连续的地址空间加载双字(64位整数)到2个寄存器)指令。(猜想非4字节对齐不能使用该指令)

一张图看懂问题:

其中被赋值的结构体是四个连续的16位有符号整形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目前已经发现两处问题,修改为独立成员赋值就好了。
GUIDEV_Auto.c:

GUIDEV.c:

但是uCGUI里面用到这个结构体的地方太多了,其他地方没出问题也许只是侥幸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那么问题来了:对于开发者来说,他使用C语言写的程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,那么是不是应该怪罪于编译器呢?

另外,我一两年前使用完全相同的环境做这个实验,是没有问题的,因此我怀疑是我的IAR缺少了某个配置文件,导致没能给编译器提供四字节对齐参数,进而导致了这个问题。
那么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的配置方法?

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,我的猜想是否正确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如果所有的结构体成员都使用4字节对齐,对于单片机来说未免太浪费资源。

现在的问题是,应该如何设置编译器,使其在遇到非四字节对齐的量时,不使用LDRD指令。(我认为编译器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LDRD,本身就是一个 硕大无比的 BUG !!!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写了一段简单测试代码,大家可以运行试试,看会不会进Hardfault。

struct S_child{
        int16_t x0;
        int16_t y0;
        int16_t x1;
        int16_t y1;
};

struct S_Parent{
        struct S_child s1;
        int16_t i;
        struct S_child s2;
};

volatile struct S_Parent gs1;

int main( void )
{
        gs1.s1 = gs1.s2;                //此处会进Hardfault,因为s2的地址不能被4整除
        for(;;);
}

(卧槽,这样完全正确的C语言程序都能导致Hardfault,以后还能不能开心地写结构体了!!!)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你末尾给出的例子,
我想这不是栈的8字节对齐的问题了。
那么,你应该考虑升级编译器了,现在IAR至少 ...

In EWARM 6.40.2:
The LDRD instruction could be used for copying an 8-byte struct with less than 4-byte alignment, which could result in an exception (hard fault) when running the application. This no longer occurs.
[EW23272]

帮你贴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给编译器配置为4字节对齐!

在哪里配置?

网友:
依稀记得有个packed

网友:
看看栈地址,是否是8字节对齐。

网友D:
可能某个头文件里设置了 #pragma pack(1),没有用#pragma pack()恢复默认对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能某个头文件里设置了 #pragma pack(1),没有用#pragma pack()恢复默认对齐

不是,没发现地址都是偶数吗? 对齐还是有的,只不过是2字节的。

网友E:
#pragma   pack(4) //指定下面的结构体对齐方式为 4 字节对齐
typedef struct
{
    char a;
    double b;
    int  c;
}test;
其实对齐这种事真不能怪编译器,VS和GCC的编译器对齐方式都不一样,更不用说这些单片机的编译器了。
要规范不出错,就要每个结构体都自己定义对齐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#pragma   pack(4) //指定下面的结构体对齐方式为 4 字节对齐
typedef struct
{

试过的,不是同一个问题。我这个是结构体中的结构体对齐问题。

不信请你试着把我最后的例子改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试过的,不是同一个问题。我这个是结构体中的结构体对齐问题。

不信请你试着把我最后的例子改对。 ...

看了你末尾给出的例子,
我想这不是栈的8字节对齐的问题了。
那么,你应该考虑升级编译器了,现在IAR至少都7.40了吧
你的6.40版本太低了,要紧跟大佬的步伐啊。

其次,应该是你猜中了,这是编译器的bug
你可见IAR 6.40.2 releasenotes
里面有对LDRD做了说明,你搜一下,或许,这就是你要的答案。

而后更换新的IDE,再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 EWARM 6.40.2:
The LDRD instruction could be used for copying an 8-byte struct with less than 4- ...

看来这就是答案!解决了,心情舒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