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卡写保护了,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5-11-10):
一张SANDISK的64G的TF卡,大约用了一半的容量,在平板中使用。出现平板不能识别卡的问题。卡拿到电脑上能正常读取,但是不能格式化,右键菜单中没有删除命令。删除分区表也无效。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?

网友:
卡坏了。上次scandisk的64g卡就这样坏了,放了半年没理他,突然一天想起来,联系了客服,寄回售后免费换了一张新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毫无疑问,扔
我之前用SANDISK两款32G卡,都是一样状况,能换就换不能换就得扔,关键是有些卡上放了艺术照 ...

可以先拿高压电........,然后再拿去换,你懂的

网友:
低格试试。

网友:
扔掉 就这么任性的处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先拿高压电........,然后再拿去换,你懂的

不用高压,我的用了8V 左右的电压直接上电源引脚,再插到电脑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,又用12V再来一遍,试了两台笔记本都没有任何反应。

然后直接客服电话,今天已经寄到服务中心去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毫无疑问,扔
我之前用SANDISK两款32G卡,都是一样状况,能换就换不能换就得扔,关键是有些卡上放了艺术照 ...

人体艺术照确实不能拿出去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