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代码分享]一个软件定时器模块,简单好用

楼主(2015-11-10):
关键字:软件定时器;soft timer; C语言;回调函数;菜单超时;定时应用;stm32

这两天气不好,今天下班后更是下起雨来,下得还不小……利用这段时间整理了一个我常用的软件定时器模块,分享出来,希望对大家有用,同时交流。

关于软件定时器,可能大家实现的代码形式不一样,但是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喜欢用的。用过的都知道它的好处是非常多的,用到的场景也很多,比如我常用的是菜单超时啊,
开机两秒后播放个提示音啊,啪啪啪的……用的多了就会想着写自己的模块以复用。

好了,说重点:

首先是功能描述:
略,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。

接着是模块使用:

模块包含多个文件,解压后你就会发现……其实精简的话,只要一个zl_soft_timer.c 文件和一个zl_soft_timer.h 文件就够了,只不过我写得比较啰嗦……不过表担心,随后我
会给出一个 stm32 平台下的 demo 供参考。

模块的接口函数有五个如下,初始化,用户设置,循环服务等……
/* Exported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void zl_soft_timer_set(uint8_t chTimerNum, uint32_t wTime, zlfn_st_t fn_call_back);
void zl_soft_timer_kill(uint8_t chTimerNum);
void zl_soft_timer_init(void);
void zl_soft_timer_loop(void);
void zl_soft_timer_service(void);

模块的使用很简单,首先把模块文件添加到你的工程中,然后调用接口函数即可……关于接口调用,还是有一些要求的,但也很简单的。要注意的就是三个固定接口函数的调用
位置,如下:
首先调用的就是初始化了,都懂的
    zl_soft_timer_init();

其次是
    zl_soft_timer_loop();

这个接口函数必须是在时标中断(心跳)里调用,定时器嘛毕竟是需要时基的。对了,说到时基,这是和定时器时间有关的,都懂的,我的习惯是 1ms……另外,我的编程风
格自己都觉得奇怪,凡是函数名带 loop 的基本都是运行在时标中断里的……凡是带 service 的基本都是运行在超级循环里的……

所以接下来这个接口函数是要放在超级循环里调用的
        zl_soft_timer_service();

完成上面三个接口函数的正常调用后,就可以通过配置函数使用软件定时器了

先说下配置定时器函数的使用,它有三个参数,具体见注释
/*   Z L _ S O F T _ T I M E R _ S E T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* 功能:设置一个定时器。
    * 参数:1.定时器编号,0 至 ZL_SOFT_TIMER_MAX_NUM;
    *       2.定时时间;
    *       3.回调函数。
    * 返回:无
    * 备注:OK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zl_soft_timer_set(uint8_t chTimerNum, uint32_t wTime, zlfn_st_t fn_call_back)
{
    if (!s_wSoftTimerInitOK)
    {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if (chTimerNum >= ZL_SOFT_TIMER_MAX_NUM)
    {
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超出定时器数量,直接退出 */
    }

    if (0 == wTime)
    {
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定时时间为 0 ,直接退出 */
    }

    zl_enter_critical();

    s_tSoftTimer[chTimerNum].wTimer = wTime;

    if (NULL == fn_call_back)
    {
        s_tSoftTimer[chTimerNum].fn_call_back = zl_dummy_func_soft_timer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_tSoftTimer[chTimerNum].fn_call_back = fn_call_back;
    }

    s_tSoftTimer[chTimerNum].hwCtrl = STIMER_START;

    zl_exit_critical();

}

然后是解除定时器的函数,软件定时器的使用一般是执行一次就自动解除的,这个函数用的会比较少,看需求吧
/*   Z L _ S O F T _ T I M E R _ K I L L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* 功能:停止指定编号的定时器。
    * 参数:1.定时器编号 0 至 ZL_SOFT_TIMER_MAX_NUM。
    * 返回:无
    * 备注:OK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zl_soft_timer_kill(uint8_t chTimerNum)
{
    if (!s_wSoftTimerInitOK)
    {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if (chTimerNum >= ZL_SOFT_TIMER_MAX_NUM)
    {
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超出定时器数量,直接退出 */
    }

    zl_enter_critical();

    s_tSoftTimer[chTimerNum].hwCtrl = STIMER_STOP;

    zl_exit_critical();
}

接下来给出两个例子

例子1, 是软件定时器用最多的用法,只执行一次回调函数就自动解除了
先是配置软件定时器
    /* 软件定时器测试 */
    zl_soft_timer_set(0, 3000, st_start_play_audio);    /* 开机3秒后播放提示音 */

然后是回调函数的原型这样的,这里只是串口输出来模拟一个功能的实现
void st_start_play_audio(void)
{
    zl_printf_string("\r\n start play audio!\r\n");
}

例子2,说真的,好饿,我不想写了,我得去吃饭了……这是个能周期运行的
    zl_soft_timer_set(1, 5000, st_soft_timer_test);     /* 5秒输出一次串口数据 */
    zl_soft_timer_set(2, 500, st_led_flash);            /* 500ms 取反一次LED状态 */

重点是函数原型,是这样的
void st_soft_timer_test(void)
{
    static uint32_t s_wCnt = 0;

    s_wCnt++;
    zl_printf("\r\n soft timer cnt: %d \r\n", s_wCnt);

    zl_soft_timer_set(1, 5000, st_soft_timer_test);
}

void st_led_flash(void)
{
    static uint32_t s_wFlashFlag = 0;

    if (s_wFlashFlag)
    {
        bsp_led_ctrl(LED_STA_OFF, LED_Pin_1);
        s_wFlashFlag = 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bsp_led_ctrl(LED_STA_ON, LED_Pin_1);
        s_wFlashFlag = 1;
    }

    zl_soft_timer_set(2, 500, st_led_flash);
}

真的是好饿,不写了,有问题欢迎交流,附件里有一个整理干净的 demo, 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,可以无视,我得去吃饭了 ……

网友A:
不错, 看过楼主的帖子, 都是比较用心的, 强烈支持...

网友B:
楼主的代码好看 赞!

网友C:
楼主代码写得漂亮!
安富莱代码的软件定时器也不错!

网友D:
是用Keil 5.0写的? 我的打不开!

网友E:
谢谢分享。不过要能加上定时器暂停和继续就更好了。

网友F:
层次分明,学习了

网友G:
我想对楼主说,我更喜欢的是你那个_printf,这个文件,请问经过时间的考验了吗?  一直想找个非官方的;

网友:
多谢,很好的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想对楼主说,我更喜欢的是你那个_printf,这个文件,请问经过时间的考验了吗?  一直想找个非官方的; ...

哈哈,我也不喜欢官方的,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 zl_printf 模块……官方的占很多空间,还有些其它
方面让人难以接受。

关于这个模块,我对它的定性只是调试用的,一直没发现问题,串口输出可是调试必备啊……反正
我觉得调试用的话是足够了,你要用作其它方面,我不能保证,得需要你自己测试啦!

另外,需要说明的是这个 zl_printf 的功能是没有官方库强大的,这个模块也不是完全由我自己编写
的,有参考网上的代码,只是我做了一些优化,让它更符合我自己的调试需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用Keil 5.0写的? 我的打不开!

不好意思,确实是MDK5.0以上的版本……因为之前的5.0以下的版本是不支持 stm32f4 的,没办法,就只好升级了……

你也升下级好了,就是要花点时间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确实是MDK5.0以上的版本……因为之前的5.0以下的版本是不支持 stm32f4 的,没办法,就只好升级 ...

没有吧,我一直用4.72A调试F407啊,毫无压力啊;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没有吧,我一直用4.72A调试F407啊,毫无压力啊;

啊啊,不会吧,我之前也是用4.72A的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换成5.0后才能调 F4 的,可能是我人品有问题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 看过楼主的帖子, 都是比较用心的, 强烈支持...

谢谢支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代码写得漂亮!
安富莱代码的软件定时器也不错!

谢谢……我还没看过,等有时间在坛子里找找,学习下

网友H:
“这两天气不好”=“这两天”|“天气不好”;楼主好语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“这两天气不好”=“这两天”|“天气不好”;楼主好语法

你看的好仔细,这都被你发现了了了……

网友I:
兄弟,不错!推荐000939给你。自己关注一下。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J:
想问下楼主,如果是闪烁时间不同,比如亮500ms灭300ms
if (s_wFlashFlag)
    {
        bsp_led_ctrl(LED_STA_OFF, LED_Pin_1);
        s_wFlashFlag = 0;
        zl_soft_timer_set(2, 300, st_led_flash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bsp_led_ctrl(LED_STA_ON, LED_Pin_1);
        s_wFlashFlag = 1;
       zl_soft_timer_set(2, 500, st_led_flash);
    }
是这样处理么?
还有如果需要定时3s后开始闪动3下再定时2s不运行该如何处理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谢谢分享。不过要能加上定时器暂停和继续就更好了。

这个功能确实没有,因为我自己没这样的需求……

实现起来应该还是很简单的,你可以自己改下源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想问下楼主,如果是闪烁时间不同,比如亮500ms灭300ms
if (s_wFlashFlag)
    {

你说的问题,我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啊

建议你看下我之前发的贴子,是一个 LED 模块,下面是链接:
[代码分享]一个LED状态模块,支持亮、灭时间和闪烁次数设定

你先看看能不能满足需求,有问题再交流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兄弟,不错!推荐000939给你。自己关注一下。

哈哈,谢谢大神啊,刚看了下K线,走的不错啊,等有机会买几手玩玩,赚个电路板的打样钱

网友I:
只要出好贴,我就给你推荐好票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代码好看 赞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只要出好贴,我就给你推荐好票票。

哈哈,好的,我争取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层次分明,学习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代码写得漂亮!
安富莱代码的软件定时器也不错!

一直用安富莱的SoftTimer,并且添加了回调函数,功能大大增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一直用安富莱的SoftTimer,并且添加了回调函数,功能大大增强。

分享下你的啊!

网友:
先顶了,再慢慢看!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!下载下来学习一下

网友L:
简单看了一些,比ucos软件定时器效率低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代码写得漂亮!
安富莱代码的软件定时器也不错!

上传安富莱的来看看。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谢谢支持!

回调函数如果能实现传递参数就更方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简单看了一些,比ucos软件定时器效率低。。。。

没那功力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回调函数如果能实现传递参数就更方便了

不懂,参数有什么用……

网友(2017-05-08):
时间片的轮休!!!!

网友:
记号!有空再看!

网友N(2017-08-22):
临界区里面的这个s_wState是干嘛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临界区里面的这个s_wState是干嘛的

好尴尬,我没找到 s_wState 在哪出现过?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好尴尬,我没找到 s_wState 在哪出现过?

在ZYSlib\zlib_critical.c的zl_enter_critical这个函数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在ZYSlib\zlib_critical.c的zl_enter_critical这个函数里面

哦哦,我以为是在软件定时器模块里

那个是为了保存当前全局中断状态啊

进临界区,先保存状态,然后关中断

离开临界区后,根据保存的状态恢复中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哦,我以为是在软件定时器模块里

那个是为了保存当前全局中断状态啊

谢谢!从来没有这么做过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