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Quartus II 15.0下怎样修改一个已经建立了的PLL模块?

楼主(2015-11-10):
下载了一个15.0的Quartus II,用IP Catalog建立了一个PLL,后来想改一下其中一个输出时钟的相移,但找不到怎样修改的办法,以前用11.1的时候,在用MageWizard Plug-In Manager时,会问你是新建立一个IP还是修改一个已经存在的IP,15.0的IP Catalog好像没有这个功能,所以上论坛请教一下,怎样操作?

网友A:
直接修改.vhdl或.v文件。然后update一下就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修改.vhdl或.v文件。然后update一下就是了

正解~~~~

楼主:
也只能是楼上的楼上说的那样了,不知道15.1有没有修改这个设计呢

网友B:
双击建好的PLL。不会弹出修改参加界面吗?我用13.1,都是可以直接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击建好的PLL。不会弹出修改参加界面吗?我用13.1,都是可以直接改的。

不会,11,12版都可以,但15.0,15.1都不会

网友:
,那新版本没旧版那么方便。

网友(2016-09-29):
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新版本15.0删除了FIR V的IP核,留了个II的FIR滤波器的IP核,太不好用了,还是13.1用的舒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