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没有定时超过七天的定时器卖?

楼主(2015-11-10):
七天的一大堆,就是没有二 , 三星期或四星期的,要自己造一个费精神,难度只有我有此需要?

网友A:
几个1星期的串联......

网友:
为什么要那么久啊?

网友:
为什么要这么就呢

网友:
真相在2楼...

网友:
血糖仪改造

网友:
2元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几个1星期的串联......

除非是一个电子七天定时器加一个机械24小时的。

但受控输出接通时间太长了(最小15分钟, 要求最小一分钟),或机械24小时输出未断时七天定时器又已断开,不好控制。

网友:
自己做一个就OK了,想几天定几天。

网友:
买个来,改造下,什么都省了

网友:
有吧.可以点几号开几号关的.电子的

网友:
时控开关,网上一找一大把,时间任意设定。

网友:
电子钟有生日定时,把信号引出来用这能满足你的需要吧。

网友:
有需求就有生产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p;abbucket=5#detail

楼主:
产品意念不错,可以了。谢谢 xuyaqi 。

但8组计时完了又要重新设定才能用。 如果模式下能有每x天循环开关一次的选择那就完全合用了(所有7天的定时器都支恃这个模式)。

网友B:
找一个7天的,把晶振换成1/n的,定时时间就长了n倍
这个应该是最简便的改造方法

网友C:
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,想多长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,想多长都可以

还要加入实时时钟及掉电保护,否则没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一个7天的,把晶振换成1/n的,定时时间就长了n倍
这个应该是最简便的改造方法 ...

不错的建议,完全可以使用7天计时内的其它元件,谢谢提醒。

网友D:
网上多的去了,都用了好久了,可以设日期的,星期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网上多的去了,都用了好久了,可以设日期的,星期的

我的需求很简单,每三星期通电一分钟,做得到吗?

网友E:
定时器还有其他要求吗?

有一款时序控制器.

目前最长定时是99小时.   如果可以,改下程序调成990小时也可以.

不带年月日的.     计秒,分,时,四位数码管显示.

四个可编辑控制输出点.

外接220V  供电.

导轨安装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要加入实时时钟及掉电保护,否则没用。

实时时钟用1302 ,掉电保护使用低电检测然后存入单片机自带的EEPROM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计成本。还有 个。PLC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实时时钟用1302 ,掉电保护使用低电检测然后存入单片机自带的EEPROM就可以了 ...

我会用 DS3231,掉电保护较 DS1302 更好用,不须用单片机自带的EEPRO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定时器还有其他要求吗?

有一款时序控制器.

调定时间时要先把所要求的时间值除10,然后才能设定。

不多想了。最后决定自己用单片鸡加 DS3231 实时时钟制作一个算了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做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的需求很简单,每三星期通电一分钟,做得到吗?

用成品的定时器就行了,可以设定星期和时间一共10组 才30+还包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成品的定时器就行了,可以设定星期和时间一共10组 才30+还包邮

楼上请先分清,需要的是每"三星期"工作一次,而不是每"星期三"工作一次。

是的话请帖出键接,先谢。

网友:
突然有个创意,智能定时器!!
怎么样:
带屏,按键配置,最简单的就是用手机APP配置控制。类似智能插座,不知道智能插座能否满足你的要求,要是有这个功能就解决楼主要求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上请先分清,需要的是每"三星期"工作一次,而不是每"星期三"工作一次。

是的话请帖出键接,先谢。 ...

还真看错了  不知道 网络 继电器 有没有这样子控制的

网友(2015-12-29):
找个旧手机,把卡拆掉,调到振动,。马达引线出来接继电器,然后想怎么设都行。